[汽配] 自制一对搭火线

楼主(2021-01-03):
全封闭鳄鱼夹,12平方的特软硅胶线,由于这款鳄鱼夹不是全铜,只有夹口部位是铜,所以两个夹口用软线再连接上,做到最后发现一个没有事先把手柄穿过电缆,懒得拆开重装就把把手后面破开,唯一遗憾。没有压线钳就用小锤伺候并灌上锡,后期总觉得不够完美,又去朋友处找压线钳再压一遍,手机编辑,大伙凑合着看吧!

网友A:
曾经自制过一个,到电瓶坏了都没用上!

网友:
7AWG不是10平方毫米吗?

网友B:
7awg是12。就是自己做太贵了 一米估计要十块钱,起码要做六米以上吧 ,还红黑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7awg是12。就是自己做太贵了 一米估计要十块钱,起码要做六米以上吧 ,还红黑两根 ...

刚买的16平方软线   铜芯    1米才9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自制过一个,到电瓶坏了都没用上!

就是就是

网友:
12平方的?感觉没焊把线粗啊

网友:
成本不低。细线是否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自制过一个,到电瓶坏了都没用上!

能帮别人也积得行善呀!

网友:
我同学用电缆做的 对 电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点评,12平方的硅胶线有点小贵,红黑两色共8米120大洋夹子30,也知道可能用的几率不多,只是觉得差点什么,顺带练练手吧
近期发现某鱼上好多的应急启动电源,不知道那玩意是不是耐用,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正在组装便携式的,用的8AW的线,买了几节大电池,所以硅胶线各0.5米就够了,配的电焊机接头。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
硅胶线没必要,可以改成16或者25平的透明接地线,也很软。
焊锡的时候如果没有大功率烙铁,找块铜板在液化气上最小的火加热,用小烙铁也能焊好。

网友:
搭火线有两种玩法,一种直接接上启动,还有一种接上充电几分钟再启动。

发烧就玩第一种,省钱就玩第二种,但第二种有一个问题如果电瓶坏了完全存不上电,劣质搭火线永远都不能启动了

网友:
以前也准备自己做一根,后来发现车子48V和12V都能启动,相当于两个电瓶,就懒得弄了。再后来看到他们两并三串的锂电池也能启动,就更不想搞搭火线了。

网友:
到换了新电瓶都没用上。

网友:
不知道我单位有些地线,黄绿的那种,也挺粗的,具体几平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做应急启动线,

网友(2021-04-23):
一般小车4平线足以,我连夹子都没做直接插夹头缝里就发动了

网友:
用16²的2根高压线2米长,除去外面的屏蔽层,16元4个全铜电瓶夹子做了一对,5年了一直没有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