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9F01T08OCMFS单贴和29F64B08NCMFS双贴is903对比。

楼主(2021-01-03):
最近用29F01T08OCMFS单贴和29F64B08NCMFS双贴做了两个is903的u盘,双贴的用了1.23版本的,单贴没法用,只能用1.19版本的。最后开出来速度还是双贴的快,不知道是不是isp版本的问题。
板子是方力的黑色增强版,单贴背面,之前搞错了。板子带锡球,一次搞定。

网友A:
1.读取看CE数量,写入看DIE数量,两个成反比,
2.请把方力的板子叠层电感换成绕圈电感,绕圈的储能比叠层的强不是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读取看CE数量,写入看DIE数量,两个成反比,
2.请把方力的板子叠层电感换成绕圈电感,绕圈的储能比叠层的 ...

有图片不,给个参考。这样改可以加快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图片不,给个参考。这样改可以加快速度吗?

不可以加快速度,可以保证更稳定,就算是公版也是用绕圈电感的,带短接紫色的用的是更好的顺络的,这个黑色的哪怕和公版的一样也行,这个叠层的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加快速度,可以保证更稳定,就算是公版也是用绕圈电感的,带短接紫色的用的是更好的顺络的,这个黑 ...

好的,知道了。我会留意紫色的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读取看CE数量,写入看DIE数量,两个成反比,
2.请把方力的板子叠层电感换成绕圈电感,绕圈的储能比叠层的 ...

老大,能指导下给个图片吗,买哪种的,准备淘点把手上几个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能指导下给个图片吗,买哪种的,准备淘点把手上几个换掉

252012,的绕圈电感,0.14元一个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2012,的绕圈电感,0.14元一个左右,

感谢,这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