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8015风扇轴承上润滑脂

楼主(2021-01-03):
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054  当时为了保养新买的风扇顺便上点机油,结果声音比之前更大,机器不怎么用就一直没管,今天试了用润滑脂有改善,电脑风扇滚珠轴承千万别上液体油

网友:
我上次整废了。

网友A:
滚珠轴承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机房刀片上的风扇用了10年了也就坏了一个风扇,其他几个都是完好的。

网友B:
别抹太多,阻力大

网友:
这油不是这么用的 一点点 看不到的就好

网友C:
这个这个。。。滚珠轴承里灌满半固态油的操作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我都是加普通锂基酯

网友:
要用液态油,封住。

网友:
最好有无颗粒润滑脂,只是有些紧配合压入防尘盖没有缺口卡簧丝,只能缝线针撬开。或者换两颗新的滚珠轴承。

网友:
微型轴承也有网购,就是型号要根据拆开风扇测量尺寸,有些麻烦。

网友D:
以前修过CPU、机箱散热风扇,都是质量不错的品牌货,用久了转不动或转速慢。先用无水酒精清洗,干燥后加凡士林,效果很不错。比新的杂牌子的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CPU、机箱散热风扇,都是质量不错的品牌货,用久了转不动或转速慢。先用无水酒精清洗,干燥后加凡 ...

凡士林也行,我正想着加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轴承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机房刀片上的风扇用了10年了也就坏了一个风扇,其他几个都是完好的。 ...

轴承一般情况寿命确实不短,主要是机箱难拆风扇不好换,保养一下能用时间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抹太多,阻力大

功率大点的风扇这点阻力没影响,我倒是希望有些阻力更好,减速电阻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个。。。滚珠轴承里灌满半固态油的操作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多一点少一点油都可以,有封闭盖溢不出来索性就加多一点

网友E:
本来滚珠轴承就是上的润滑脂,但是据说只可以填至空腔的3分之1,多了粘滞阻力增大温度飙升。
加轻质油噪声大属于磨损过度了,过去组装出口电机时都是把轴承在120号汽油里涮洗干净,摇动一下转不停且无声才能上机,国产的轴承全部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滚珠轴承就是上的润滑脂,但是据说只可以填至空腔的3分之1,多了粘滞阻力增大温度飙升。
加轻质油噪声 ...

这种小轴承不用担心温度问题,确实润滑脂最适合

网友:
滚珠还是换吧,噪音大。

网友F:
这个我以前也特别特别爱折腾。喜欢把轴承清理干净后,各轴承只封一边,然后把封好的那边对外,没有封的那边对内,然后两个轴承中间填满润滑油,最后装起来。转速比原来慢一些,但是声音会小很多很多。有人说什么绕组升温,电脑风扇才多大功率,就算线圈一直赌转 ,也烧不了。原来就清理过一个很老旧的电脑的风扇,头发丝和灰把风扇堵死不转了,就这样 还用了很久,清理完后 风扇照样正常运行。当然 如果大功率电动工具 或者精密仪器,不按照设计润滑,肯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以前也特别特别爱折腾。喜欢把轴承清理干净后,各轴承只封一边,然后把封好的那边对外,没有封的那边 ...

没错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