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电压力锅E0故障。

楼主(2021-01-03):
书接上回麻麻家里的电饭煲,前段时间煮粥有时溢出 还有经常跳E0故障码,然后就不加热。
拿到店里拆开看一下,压力开关(其实就是形变金属片温度开关)触点烧黑了。

苏泊尔电压力锅

拆下底板

一个电路板 检查继电器 前端三极管 没有问题。

压力开关 到设定温度 金属片形变断开电路, 冷机状态应该是导通的且阻值极小才对 这个冷机测阻值极大 触点烧黑严重。

没有备货,先细砂纸侍候,如果不行再购新件替换

搞完测试故障排除。装机。

谢谢欣赏

网友:
高手了。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刷去一点镀银层,应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煮粥有时溢出,请检查锅盖橡胶密封圈是否老化。

网友:
厉害,大师出手就是快

网友:
如今温控器的质量参差不齐。原装应该会好些。

网友:
加热一段时间后,上压断电,然后减压,不能二次加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
麻麻赏鸡腿和啤酒没有?

网友:
接触点的问题。

网友:
这种大电流下,触点寿命是老问题了

网友:
金触点就好了

网友:
砂纸不能太粗,不然容易使触点粗糙,还是容易烧

网友:
温控开关上那个白色支柱看着像是热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