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系统盘改成固态后,不显示机械硬盘了

楼主(2021-01-03):
各位大神,如下图,本来电脑是WD 500G 硬盘做系统盘的,后来加装了个宏基的固态做系统盘,机械硬盘继续用用存资料,刚开始 两个盘都能显示,但是一段时间后我的电脑里不显示机械硬盘了,

这是什么情况,求大神帮忙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开始,搜索计算机管理,为机械硬盘分配一个盘符。

网友:
坏了呗zsbd

网友:
设备管理器能不能看到机械硬盘/不能肯定接线或者挂了

网友A:
看看硬盘上SATA口边有没有主从盘跳线,如果有就当我没说。

楼主:
谢谢各位出招,
原来盘是动态状态,下一步转成基本盘了,然后格式化失败,原因是无法写入扇区,检测发现有坏的扇区,目前diskgen持续检测中,等待ing

网友:
完全断电后断开机械硬盘的供电和数据线,启动一次之后,再完全断电,将机械硬盘的供电、数据线插回去,再启动。
看看能不能认。

网友:
win7的话,在控制面板中看看有磁盘存在?没有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上SATA口边有没有主从盘跳线,如果有就当我没说。

SATA硬盘没有主从一说
IDE才有

网友:
那个BIOS还是哪个里面有个硬盘模式,对了就是分区的里面,设置为MBR从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