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X电源改可调,改辅助电源电压给表头 细黑线务必悬空

楼主(2021-01-03):
还是以前搞的不是太完美的电源,改了辅助电源的电压,从12V,改成22V,据说性能更好,其实这个12V电流只有20-40mA。
原来的5V SB,改成了9.9V。给风扇,和表头用。

表头直接用辅助电源,完全不用外接的。
但是有最重要的细节,细黑线务必悬空,如果接到粗黑线上,那么电流就比实际小很多。完全无法纠正。

这个有人就搞错了。

按照介绍,表头的粗黑和细黑内部好像是接在一起的。
但也许不是的。

网友:
这是和atx杠上了哟

楼主:
辅助电源的电压改,就是改431下拉电阻,减小,还有把一个保护稳压管要改大电压。

再看几个电容是不是够耐压的。从12V改成20V,22V,都是需要的,因为其他几个电路需要这个电压。

楼主:
现在完全没有啸叫,也改了变压器,输出设定最高48V,因为原来的电容是50V的。

感觉完善的不得了,

网友:
稍有电子知识的不会为这东西烦恼。

网友:
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加电源

楼主:
无需外接电源,辅助电源电压给表头 ,细黑线务必悬空。

网友:
按方法把我改的也完善一下

网友:
我改完后,外壳和12v、9v、地线都相连了,12v和地线有阻值,求教高手这个正常吗?但是测12v和地线有12v的电压,没有短路

楼主:
改了辅助电源的电压,从12V,改成22V,据说性能更好,其实这个12V电流只有20-40mA。

因为拆除了原来12V到辅助电源的一个强化回路,所以494的工作电压从20v跌到12v了,以及其他驱动电路,保护电路都变了电压。

网友A:
ATX永远是乐而不倦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永远是乐而不倦的话题

去电脑城,务必买长城的00-16年之间的。
前后买了4个,加上我上面这个很很古老的。

楼主: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悬空,有的时候不需要。

如果不悬空,电流误差非常大。

网友:
请问你改atx,原电路比较器的保护电路还保留了还是拆了的啊?

楼主:
保留原来的保护,基本没有发生问题,不要乱拆

网友B:
我见你弄这个都大半年了,你老就不能来个完整的修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你弄这个都大半年了,你老就不能来个完整的修改版?

哈,我是发成几个贴,这样能突出困难的重点。让大家理解

楼主(2023-04-25):
可以反思反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