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个地面波天线可以给几台机顶盒使用吗

楼主(2021-01-03):
家里有几个显像管电视机,现在模拟电视一个台也没了,
省钱的就用地面波机顶盒,
一个地面波天线可以给几台机顶盒使用吗?
问了商家有的说不行,一个机顶盒只能一个天线,
有的说可以,
但我测试了下直接连接能接受18个台的,
用了分配器转接了只能收8个台,
所以我想问问坛友有用过的吗?
要是能用我就买好的线材,随机顶盒一起的同轴线很差的,
要买好点的那种
还要买可以放大插电源的放大器分配器,
要是不能用,
干脆就多架几个室外天线
我想坛友家里有几个液晶电视机的应该也有这烦恼,
虽然液晶电视机自带地面波不需要机顶盒,
但天线还是需要的。

网友A:
只能同时看一个台的!!!!!!!!!!!!!!!!!!!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同时看一个台的!!!!!!!!!!!!!!!!!!!11

不可能吧,我的意思是每个电视机用一个机顶盒,天线共用

网友:
我电视机直接接收有线电视是4k台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我的意思是每个电视机用一个机顶盒,天线共用

不行的,,这是半双工的机器

网友:
需要用大型天线和分配器或者用带放大器的分配器

网友B:
现在烧星的不多了,商家有的想多卖设备,有的怕麻烦,其实实现确实有复杂性。
这里面涉及到了 一个LNB 几出     ,这样的比较方便,
                       一个LNB单出, 再分路 一方面有损耗, 一方面是极性,电压不同。  且卫星的分路器和普通有线的不一样,频率不同
                       多个LNB 分路再合路就更加复杂了,稳定性,投入成本,等等
其实简单一句话,如果一锅一星 单LNB有多出买多出试试, 没有多出,如果场地允许就多个天线。
建议楼主去论坛多查查资料,我们也是只知道一点皮毛。
如果给老人用其实还是有线电视省心,就是稍微贵点。

网友:
楼上好几个在胡说八道,DTMB的天线是可以共用的,做好阻抗匹配就行了,简单的就用分支分配器,要求高的就上放大器,一个天线能接无数个电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烧星的不多了,商家有的想多卖设备,有的怕麻烦,其实实现确实有复杂性。
这里面涉及到了 一个LNB 几出 ...

地面波和卫星不一样,高频头不在天线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面波和卫星不一样,高频头不在天线处

是的,审题不仔细,草率了。
以前我曾经工作的单位做LNB的,我不做那块,实验里有的家伙天天调电视看,哈哈

网友:
我自己装过地面波,当时想得挺好,有时网络卡或者断网了,起码有个免费电视看……用了数年的体验是:
1、宽带越来越快,看电视要么客厅电脑要么网络机顶盒,基本上没地面波什么事~
2、地面波台数就十个左右,图像清晰度可以,但经常收不到台,不知道是我的电视问题还是天线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电视台搞鬼!
3、节目就那几个台,开了只能看看新闻,电视剧基本上碰不到你想看的……

总结:地面波吃灰中……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完全可以,芯跟芯拧一起,网跟网拧一起

楼主:
今天我买了分频放大器和有线电视线,
买机顶盒送的线是铝芯的外网也是稀稀拉拉的几根
所以最好另外买铜芯线,这样信号好一点,
经过实际测试一个天线可以分到每个房间,
每个房间可以看不同节目,
这样省了每个电视机都要接天线麻烦,
我所在的城市位置,
一共可以收到19个台,
这样家里除了看 网络电视以外,
又多了个选择,
没有网络也能看地面波电视,
我们当地的广电太坑了,
模拟的电视一个也不让你看,
广电的机顶盒一年就要480元,
一年费用几乎可以买台山寨的网络电视机了,
2年费用可以买台小米电视机了,
改了地面波能省很多钱。

网友:
看了评论,支持8楼的看法,只要搞好匹配加放大器应该可以共用一个天线的

网友:
我用住两台电视机加一个八木天线和闭路电视电视2分配器可以各自收台正常看

网友:
我有一个闲置4分频器,你出10元运费送你

网友:
天线共用是可以的,但是阻抗要匹配,没经验的还不如采用独立天线来的简单。

网友(2021-02-04):
DTMB接分配器是要衰减的接两电视自然效果不理想,反正馈线少不了的不如给每个电视接一个天线效果好。

网友:
地面波接机顶盒多的话需要用天线放大器

网友(2021-09-15):
用简易天线也不错啊,市内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