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DA7294功放板,一个声道延时2分钟才有声音

楼主(2021-01-03):
网上买的tda7294 双声道功放板,两个7294芯片+带upc1237和继电器(喇叭保护用).刚开始是正常的.两边喇叭在输入信号后能马上出声音.使用半年后,左边的声道每次开机总要等2分钟后才能正常发声,右边声道正常.两边喇叭都正常响的时候, 如果关掉了电源再开,又没有问题了.
检修过多次,都没查出问题. 包括新换了两个7294 芯片, upc1237和继电器. 外围电容也全部换过. 电阻测量没发现变值. 不知如何解决了. 会不会是电路设计的本身有问题? 望各位指教

网友:
检查继电器~

网友:
检查这个声道的输入耦合电容,反馈电容等
同时检查pcb上继电器的线路是否断线,特别是过孔走大电流的焊盘,换件反复焊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喇叭保护继电器触点氧化,拆壳放用报纸或A4纸磨下。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继电器换过新的, 还是一样的故障. 线路板的过孔还没有补焊过, 找时间全部在过孔加锡,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把10脚连接的电容,应该是C7和C14,看哪个声道有问题就换哪个功放芯片10脚的10UF电容

网友:
看看upc1237的第7脚的延时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不行就适当调整

网友(2021-03-02):
检查一下7294的待机和静音引脚的电路~

网友:
检查下7294的待机和静音引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开关机静音电路看看

网友:
就是那个静音脚的电阻和电容,两个元件的事。

网友:
把两个大滤波电容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监控下主电压的平衡情况,特别是开机前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