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太阳控制板如何使用?

楼主(2021-01-03):
喜欢折腾一些小玩意,在某宝上买的一块电路板,看卖家介绍好像是某太阳能充电系统用,看样子有好几个接口 试一下 左边两个黄色DC接口是接太阳能板,过来中间5个是输出,都是DC12V左右输出,不过电流好像很小大概在0.7A,不清楚5个中黄色接口和其他4个黑色有什么区别,在过来就是UBS口5V输出 下面端子是接电池 。右边是LED指示 红色LED看样子是显示电量,下面3个白色小LED不清楚是指示什么。不清楚这板能否输出大电流,12V小马达无法带动。是否和接法有关,有哪位使用过的欢迎讨论下 谢谢~

楼主:
哪位大佬有知道这控制板用法啊 或接口的用法??

网友A:
见过,好像卖家就有这个功能接线图,黄色输入,黑色输出。18v太阳能板,稳压1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好像卖家就有这个功能接线图,黄色输入,黑色输出。18v太阳能板,稳压12v输出 ...

不清楚左边两个黄色DC接太阳能板能接多少瓦,就是输出电流有点小 有没有其他可以调节输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左边两个黄色DC接太阳能板能接多少瓦,就是输出电流有点小 有没有其他可以调节输出功能 ...

看下d13二级管的规格,可以判断多少瓦。输出电流小正常的,改大电流麻烦,大电流直接走电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