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鼓包的原因

楼主(2021-01-04):
以前电动车什么的鼓太多,没怎么研究,我还以为是内部的极板异变鼓胀,今天剥开一看里面空的,应该是发热导致塑料外壳变软,气压不足以顶动橡胶盖泄出,而顶动了变软的外壳,至于发热的原因应该是短路,或者电压高过充。这个电压还有2v电蚊拍坏了6年了,今天打算修好,等零件时想起充电,也就半小时成这样应该是坏了一格。
这电蚊拍看起来坏的地方估计就是这三极管d882了,几毛钱买了一个看换上能不能好,电池废了顺便再改成锂电池,以前假充电宝里拆出来的电池,容量几百毫安忘记了,嫌弃容量小我丢桌下2年前段时间捡起来没想到还有电,测试容量有1千多毫安时。那么在老王家买的库存电池好多0电压又是存放了多久?

网友:
这种铅酸电池是2节2V的串联组装起来的,鼓包大多是因为组装的2节一致性差,使用久了,差的越来越差的短板效应所致。

网友A:
过充,热失控,电动车遇到过几次,上班开始充,近10个小时去发现还在充,坐垫底下(电瓶的位置)热烘烘的,然后骑起来特别带劲,动力澎湃,再然后不久电瓶就不行了
有动手能力可以在电瓶线路上串个40-50度的热保险,温度到了自动时断开,停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充,热失控,电动车遇到过几次,上班开始充,近10个小时去发现还在充,坐垫底下(电瓶的位置)热烘烘的, ...

定时插座也行吧

网友:
可以,如果别人不去动的话

网友:
阻容降压充电电路,开路电压接近市电220伏,所以长时间过冲导致电池失水进而热失控,鼓包报废,有条件的可以在电池两端并联5.1v稳压管,限制充电电压。

网友:
铅酸电池放两年就不行了!

网友:
极板软化一般是过放电导致硫化。

电池鼓包大多是是热失控。

网友(2024-07-24):
引用 网友A:
过充,热失控,电动车遇到过几次,上班开始充,近10个小时去发现还在充,坐垫底下(电瓶的位置)热烘烘的, ...

这个办法好,但是50度估计有点低,夏季36度,温升30度估计正常。

网友:
电动车电池鼓包大多诱因是缺水,直接原因和现在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模式有关,缺水导致充电器高恒压阶段电流降不下来,而一直高恒压大电流就导致缺水越发严重硫酸浓度越来越高恶性循环。
不过你这电蚊拍小电池鼓包,1电容击穿,2电池内部短路或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