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U盘S23实物拆解

楼主(2021-01-04):
拆解过程↓
①准备好U盘实物和手机卡针,卡针为可选。

②用手机卡针把顶着的白色区域顶开。

③待白色壳顶开后,用手指甲把白色外壳往外壳一边扣起来。

④此时白色外壳已抠出一半,慢慢的把另一边取出来,注意白色外壳边上的倒钩。

⑤白色外壳取出后,可以取出带有塑料接口的U盘主控板了,图里这一面是闪存颗粒。两边是活动的可以轻松取出U盘主控板。

⑥至此,拆解完毕!

其它说明↓
没有手机卡针的可以用手指甲代替,或者直接用手指甲抠出白色外壳。这款U盘拆解过程也适用S25。

芯片方案↓

网友(2021-02-06):
中奖了,镁光正片

网友A:
请问朋友,S35和S45是否可以拆解呢?如可以拆的话能否放个拆解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朋友,S35和S45是否可以拆解呢?如可以拆的话能否放个拆解过程呢?

S35参考我的S37拆解,S45黑胶盘体不公布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S35参考我的S37拆解,S45黑胶盘体不公布拆解。

朋友,写错了,手里有的是M35和M45两款,不知道如何拆解,请问有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写错了,手里有的是M35和M45两款,不知道如何拆解,请问有方法吗? ...

这俩都是黑胶盘体,拆解无意义

网友:
正片好评,这年头正反MLC用一片少一片

网友(2021-09-03):
这个颜色全是MLC,去年在咸鱼收了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