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U盘S37实物拆解

楼主(2021-01-04):
拆解过程↓
①准备好U盘实物和手机卡针,卡针为可选。

②将彩色外壳像这样撬开,切勿过度用力导致外壳损坏。

③撬到一定程度,彩色外壳内的倒钩就会脱钩,与中间盘体脱离。

④将彩色外壳拿开,下边开始拆解白色外壳。

⑤用手机卡针把图里指向的地方顶开,建议双手配合。

⑥顶到手指甲可以塞进去的时候,手机卡针拿开,用手指甲将白色顶盖往一边抠起来,就可以拆开白色顶盖。

⑦取出内部盘体,得到这个。然后将两边的扣子慢慢的扣开,让盘体挂着蓝色外壳上边,切勿过度用力。

⑧扣到这里,开始把U盘主控板慢慢的取出来,切勿过度用力导致主控板损坏。

⑨至此,拆解完毕!

⑩这个彩色倒钩有两种形状,黑色的比较长且还有一个倒钩,其它颜色的比较短。在拆解黑色的时候更要注意倒钩不能损坏,否则会影响使用。

其它说明↓
没有手机卡针的,可以用手指甲代替,手指甲要够长才可以。这款U盘拆解过程也适用S33,S35。

芯片方案↓

雷克沙S37全容量合照及评测数据(美光颗粒16GB/32GB/64GB/128GB/256G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42

网友:
大S的1CE的L95B

网友:
AL貌似很好,印字也很清晰,不错

网友A:
买了2个128G和1个64G,才半年已经挂了一个128G的,平时用的次数也不多。还好数据有备份,不然就惨了。再之前挂了个64G的S73,有一个4G金士顿用了十几年还好好的。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A:
买了2个128G和1个64G,才半年已经挂了一个128G的,平时用的次数也不多。还好数据有备份,不然就惨了。再之 ...

不是吧,主控问题还是颗粒问题?板子太薄容易挂,

网友B(2021-04-05):
我也有个64g的 感觉像接口不好  指示灯亮但不闪 认不到U盘。但偶尔一次又可以但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64g的 感觉像接口不好  指示灯亮但不闪 认不到U盘。但偶尔一次又可以但掉盘 ...

黑色同样的64G,不认盘。看样是品控问题。不知道有无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芯片?

我的有块nw657的id跟这个一样,不过是32g 2ce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2021-12-22):
这个盘卖的便宜是有原因的

网友D(2022-04-17):
  AL  SPTK  里面最优秀的 ...

网友:
雷克沙 除了SD卡 相机卡 最有名 其他 基本 平平无奇。SD 卡 质量好 是因为采用过SLC NW7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  SPTK  里面最优秀的 ...

最好的是a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