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单车板并联电流不增大问题

楼主(2021-01-04):
买了几十块太阳能单车板,并联起来发现电流不增加,串联起来电压正常增加,电流也增加,是两个单块板子的电流之和。
接线,万用表,都检测过,没问题。多块板子并联,串联,得到的结果都是和上面说的一样。有群友说我测量方式不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来问问广发坛友,来支个招。

网友A:
并联有无做隔离和均流。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负载做测量?固定的负载,电流取决于电压,串联后电压增加电流自然增大且成比例,并联时电压不变,电流自然不变。

网友:
每块太阳能电池板单独串个二极管试下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啥负载?

网友D:
直接短接正负极测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接正负极测量试试。

就是直接短接测试的,电流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有无做隔离和均流。

隔离是用肖特基二极管吗?均流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负载做测量?固定的负载,电流取决于电压,串联后电压增加电流自然增大且成比例,并联时电压不变 ...

直接短接万用表测量的。负载试过并联4块接slm6305,2a充电模块,电流也不过才0.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啥负载?

没接负载直接短接万用表测量的。负载接过充电模块,也是如此

网友E:
怎么感觉是纯阻性电路了,电压翻倍,电流也翻倍,并联电流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感觉是纯阻性电路了,电压翻倍,电流也翻倍,并联电流不会变化……

确实是这样的,买了24块,测试如此,不死心,又买了12块,依旧。加过二极管,测试还是这样。今天又做了3并两串接控制器给小电瓶充电,数值显示13.7v.0.4A,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买了24块,测试如此,不死心,又买了12块,依旧。加过二极管,测试还是这样。今天又做了3 ...

會不會是你搞錯了?試下單個測試,單個測試並且量好了,然後再並聯,看看有沒有增加~

网友:
每个电池板的正接个40V如SS14之类肖特基二极管做防反冲

网友:
弄一个碘钨灯做光源试试

网友(2023-02-18):
我也是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二极管加了,并联就是等于一块板子的电流,真是日了哦,原因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买了24块,测试如此,不死心,又买了12块,依旧。加过二极管,测试还是这样。今天又做了3 ...

和你一样,想不通哪里不对

网友F:
我做了几个并联没问题,不知道是你板子有问题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几个并联没问题,不知道是你板子有问题还是

板子加了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