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驱动IC,怎么加入恒流恒压电路

楼主(2021-01-04):
我有个驱动IC,需要提供5V的逻辑电源输入来控制正反转,5V电源可以解决,直接DC-DC就可以了,但是电流很难控制,IC的逻辑输入需要5V100MA以下,不然就烧管子,单个的还好解决,直接并个电阻上去,但是IC需要10多个并一起用,就很难办了,有什么恒压恒流的电路能直接放到总电路里面去的?

网友A:
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然后是三极管钳流电路,电压范围内变都能保证电流基本没变化,最后是运算放大器。
然后是电压电流问题,如果额定电压是5V那么电流是有一个标准的,假设这个电流是200毫安,那么就不可能保持住5V的电压,所以需要定一个标准,是以电流为标准还是以电压为标准,以电压的话DC-DC就可以直接输入,以电流的话,你需要单独测出电流在100毫安时的电压是多少,然后根据测试得到的电压调整DC-DC输出的电压,再每个芯片输入加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还是说这个输入是动态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00毫安,最大电压不能超过5V两个参数,哪个先到就限制哪个?

下面的图是以前根据坛友图纸模拟的,输入从110~380伏,LED的电流都能保持,波动没有超过10毫安,你可以参考一下!去掉阻容部分调整一下r2应该可以满足基本的限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然后是三极管钳流电路,电压范围内变都能保证电流基本没变化,最后是运算放大器。 ...

稳压管指的是线性稳压器吗?比如7805之类的?要不要加限流开关?

网友:
逻辑不明,思维混乱,无解。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楼主你还是把你的需求和逻辑明确了再来吧,尽问些莫名其妙逻辑不通的事,谁知道你脑瓜里想的啥?
画个图,拍个照,简单明了,不至于天马行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然后是三极管钳流电路,电压范围内变都能保证电流基本没变化,最后是运算放大器。
然 ...

这是我用的驱动IC,控制端VCC需要5V输入,测试过电流超过100MA就发烫烧管子。正反转信号端INA;INB也需要输入5V,电流不限,现在问题是,我使用12V3A的开关电源来驱动,VCC和INAINB都用DC-DC模块来取得5V电压,但是这样很容易烧管子,DC-DC输出端并了一个50欧的电阻才勉强可以运转,但是不稳定,万用表测了一下控制端电压,有时候会变成1.8V,来回跳,本人是菜鸟,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的驱动IC,控制端VCC需要5V输入,测试过电流超过100MA就发烫烧管子。正反转信号端INA;INB也需要 ...

按芯片参数,工作典型值都是3.3V,那就用3.3模块,比如3R35模块,说可以输入最高5伏不代表你要用5V。

如果正反转控制信号无法改变电压,可以串联两个二极管并在输入脚对地增加1N5333稳压管保护,理论上控制端3.3V全压不限流也不应该会烧,参数里并未提及控制端需要限流,只说需要限压。

另外你要对芯片进行散热,非全功率运行状态会有很大热量产生,至少需要用到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芯片参数,工作典型值都是3.3V,那就用3.3模块,比如3R35模块,说可以输入最高5伏不代表你要用5V。

...

用3.3V模块,并联一个分流电阻,能给VCC和INAINB同时供电吗?比如DC-DC的输出是3V,2A,并联一个40欧电阻分流,可以正常工作吗?要不要考虑多个IC一起使用的压降?

网友:
这个芯片内部是逻辑控制的,控制端更本没有电流需求。

网友B:
把典型应用案例里的mcu换成状态控制开关接个上拉电阻到vcc即可。

答:逻辑电路是通过高低电平来代表是与非,1和0,通和断,高和低...在这里上拉电阻的目的是当某个开关接通时对应的控制输入端得到高电平。
从HM2533手册里可以了解到它的两个输入控制电平和输出状态的逻辑关系如下表:

两个输入控制端接入不同的控制电平有四个组合分别对应输出的四个状态实现四种功能:待机、反转、顺转以及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典型应用案例里的mcu换成状态控制开关接个上拉电阻到vcc即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典型应用案例里的mcu换成状态控制开关接个上拉电阻到vcc即可。

请问上拉电阻是起到限流作用吗?由于我用的状态控制开关是个霍尔管,随着磁极交替,输出也是正负极交替的,这样来实现转向,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典型应用案例里的mcu换成状态控制开关接个上拉电阻到vcc即可。

我用的开关元件是霍尔传感器,型号是477,正反转输出的,这样接线可行吗?

网友B:
上拉就是把电平拉高,下拉就是把电平拉低。
具体如何选择和开关的位置要看需要用到几个逻辑状态。
从数据表可以看到它的控制逻辑输入信号从直流至200K脉冲范围。

关键是你自己想象的控制逻辑可能存在问题,千言万语有时不如画个图拍个照,也方便大家分析讨论,不至于云里雾里像猜谜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就是把电平拉高,下拉就是把电平拉低。
具体如何选择和开关的位置要看需要用到几个逻辑状态。
从数据表 ...

这是477霍尔,可以随着磁极变化输出正负极翻转的电流,但是由于输出电流太低,我就拿它来控制上面那个驱动IC来输出高电流驱动电机,实际测试过是可行的,但是很不稳定,IC发热严重,所以我猜测可能是逻辑信号输入端INAINB电流太大,或者VCC端电流太大的原因,请问是这种问题吗?

网友B:
你说的477是这个吧?

你所谓的“电机”又是个啥玩意呢?单向?双向?需不需要刹车?功率多大?堵住了呢?好神秘哦。。。
需求不明,逻辑不通,思维混乱。
拿个笔找张纸画个草图方框图示意图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477是这个吧?

你所谓的“电机”又是个啥玩意呢?单向?双向?需不需要刹车?功率多大?堵住了呢? ...

这是电机应用的草图,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单极无刷直流电机,2533是驱动IC,477霍尔起到一个检测磁极正反转的作用,类似电机碳刷,功率不大吧,只有1到5W左右

网友B:
早上图撒,这种驱动有个系列产品,你选的是驱动力最低的了,12v一到五瓦选500ma的单片驱动就够用了吧,后面的hm2533驱动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图撒,这种驱动有个系列产品,你选的是驱动力最低的了,12v一到五瓦选500ma的单片驱动就够用了吧,后面 ...

640X系列的IC输出能力太弱了,我本来打算吧电机功率增大到30W左右的,所以需要增加输出能力,640X只拿来做换向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在hm2533的逻辑输入端分别串接1k电阻,并接4.7k下拉电阻,然后测试看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在hm2533的逻辑输入端分别串接1k电阻,并接4.7k下拉电阻,然后测试看看结果如何。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