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台白光fx888d焊台,主控相同产地不同,是高仿的吗?

楼主(2021-01-04):
入手2台白光的fx888d焊台,发现它们的主控型号一样,产地不同,具体如图,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台是高仿的?恳请有经验的朋友回复。

网友:
上图看看屏幕和内部就知道了

楼主:
补充几张照片,除了芯片产地不同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
家里有高仿的,,芯片是长方形的,,一般正方形应该多是小日本的。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正品,仿的屏幕在不开机的时候颜色偏黄,正品的颜色深一些

网友:
一下买二个,,很便宜么?

网友:
听说这个芯片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