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充电SPB70怎么破解

楼主(2021-01-04):
捡了个怪兽充电SPB70,拆开发现和SPB50完全不一样。
有哪位懂行的老哥说下怎么搞吗

网友A:
据说用USBC口短路一下最外面的充电口就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USBC口短路一下最外面的充电口就能激活!!

type-c的头去碰micro的充电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pe-c的头去碰micro的充电口?

好像说的是type-c的头去碰镀金充电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的是type-c的头去碰镀金充电端子

不行,没效果

网友:
把两大芯片型号发上来研究一下,或许有可能的

网友C(2021-05-31):
换板子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子比较省事

除了换板子?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21-08-13):
这个不好搞

网友:
我前几天也在公园凉椅上捡了个spb70点  拿回家没法充电,最后暴力拆开了

网友D(2021-12-03):
同求。。。。。。我也捡到一个

网友E:
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可以激活放电功能 吗,这样直接连接,充电宝就不美观了。

网友:
这个 可以 激活放电 功能 吗。 接线,就破坏了 美观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求。。。。。。我也捡到一个

东西是我做的,我啥都知道,但是不能给你们说,你们在在哪捡的,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东西是我做的,我啥都知道,但是不能给你们说,你们在在哪捡的,我也去看看。 ...

老哥是代工厂的?。。我手上十几个spb70。。。求教

网友:
异步升压,小体积电感,MCU控制输出,加上不支持高压快充,妥妥的拆件货,没有折腾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