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手电筒灯珠功率紧急求助,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21-01-04):
手电筒的灯珠坏了,去深水宝买,店家也不确定,我不知道自己这个是多大的功率的,我自己选的图片里面店家也怕我烧坏了,各位有推荐的具体型号的嘛?如果有,请给我个链接,谢谢,另外告诉我这个是多大功率的,另外平常这个手电筒就用两节18650驱动就ok的了,买了同款的6个,就坏了这一个我自用的,他奶奶的 运气真滴不佳,不过咱混数码之家的都爱折腾,so。。。。。。。谢谢 各位的指点(灯珠基座是5mm边长,  灯珠自己是2mm边长,灯珠貌似由6个小长方形组成,几条金线我不太懂)

补充内容 (2021-12-1 20:29):
最终买了那个铜制的底板的,最高度能亮一会就熄灭自不亮了推测的是自我保护了.其余的中亮和低亮度都能勉强正常工作,几个月后现在干脆不亮了

网友A:
一个手电,这么大的功率?啥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手电,这么大的功率?啥用途啊

强光手电筒,海水潜水用,这个是轻型的,我还有重型的呢

网友:
直径一样就能安装,这个灯珠好像标称就是10W的,实际能不能到10W得看散热和手电筒是不是支持。

网友B:
这家店铺不错,买过几次。不负责的猜,看金线是xml的,满载10w,你可以换成xml2,亮度差不多,但光效更高,驱动要不要换不清楚。鉴别方法依据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377463-1-1.html   补充下:水下用的话要注意色温,5000k下最好

网友C:
买直径对的,就OK了。

这玩意,你不要指望传家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店铺不错,买过几次。不负责的猜,看金线是xml的,满载10w,你可以换成xml2,亮度差不多,但光效更高, ...

谢谢指点,但是店铺的链接我没有找到哎   另外自从回国后 就没机会潜水了 就当普通手电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直径对的,就OK了。

这玩意,你不要指望传家宝。

哈哈  是的 啊  啊啊

网友D:
手电用10W的灯珠,那散热能解决好?估计手电原来的灯珠不能是10W的吧。10W的灯珠,两节18650,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E:
建议买倒装芯片3伏灯珠,我几年前有十几颗XML一二代,金线断裂导致不亮。后来网购飞利浦倒装芯片3瓦灯珠,加单颗7135限流凑合用,要是有飞利浦倒装芯片10瓦5050灯珠,能兼容XML2就好了,省的金线烧断老得修,修金线很麻烦,得学会DIY高倍放大镜,溶掉封装仔细对接金线,再不行得用发丝细紫铜丝,焊接到XML2芯片微型焊点。倒装芯片灯珠过流烧掉后通常为短路失效,XML灯珠烧断金线开路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光手电筒,海水潜水用,这个是轻型的,我还有重型的呢

那这个怕要专门定制手电了,这么小的空间,功率那么大。肯定要闷死LED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倒装芯片3伏灯珠,我几年前有十几颗XML一二代,金线断裂导致不亮。后来网购飞利浦倒装芯片3瓦灯珠, ...

兄弟 我已经晕了。我玩不了那么高端的,我只想安安静静的买个能对付着用的就行,能直接焊接上就ok的就行,我这个自带高中低三挡可调亮度。
如果你说的这种,可否直接给个链接我直接去购买焊接上就ok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电用10W的灯珠,那散热能解决好?估计手电原来的灯珠不能是10W的吧。10W的灯珠,两节18650,用不了多长时 ...

原来的能撑接近一个多小时,原厂的也是亮几分钟就开始发热烫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 我已经晕了。我玩不了那么高端的,我只想安安静静的买个能对付着用的就行,能直接焊接上就ok的就行 ...

现在的国产灯珠比2013年只有仿流明好多了,有国产5瓦倒装芯片,价格只有飞利浦一半,缺点封装太小了,需要找其他家有配套铝基板焊接好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国产灯珠比2013年只有仿流明好多了,有国产5瓦倒装芯片,价格只有飞利浦一半,缺点封装太小了,需 ...

看来这个兄弟我玩不了  我只能搞带好铝基板的

网友:
灯珠只要是封装外形一样,能通用,你这个是XML的,选10W就行了,实际能有多少功率主要看驱动,看你说买了多个就坏了一个,大概率是硅脂干了,小概率是驱动坏了,新的买来安装的时候把旧的硅脂擦掉重新涂上新的,不要偷懒,关于坏驱动的问题,有条件可以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接在驱动板上试试,电压调到4V,正常电流不会超过3A,超了就是驱动坏了。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led更多的信息,可以继续看下去。这种灯珠有进口版本也有国产仿造的,外观几乎一样;也有标准10W和缩水的7W版本,区别是10W的核心充满整个果冻,7W的能看到明显小一圈,7W的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可以上10W,但发热会比较大,容易坏。不管怎样你只要买正规店家的10W,换上就没问题,只要散热和驱动不坏,能用好久的。我经手了20几个手电筒,有自己用的,也有帮朋友买的,最早的一个用了10多年了,只碰到过一个透镜调焦的筒子热坏了,是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灯珠基板和电路仓接触不良,散热不好。总之手电筒和灯珠要买正规厂家的货,现在很多小作坊生产的,散热大有问题,都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
这种手电都是10W灯珠,我买的好几个战术手电都是10W,阿木的也大都是10W,选10W你吃不了亏!!!

网友F:
你这个一看就是散热没做好烧了。可以换成XML2 10瓦 散热板20mm铜基板就行,也不贵。我当年玩手电,一颗灯珠30-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一看就是散热没做好烧了。可以换成XML2 10瓦 散热板20mm铜基板就行,也不贵。我当年玩手电,一颗灯珠 ...

帮我看看 我题首图片里面的那个铜板的行不?如果有更合适请帮我挑选一个,最好直接给我购买链接,我毕竟是个小白电子砖家。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