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CASIO FX-140 VFD显示计算器,请教大神几处不明白的地方(已经修复)

楼主(2021-01-04):
一台30多年前的老古董CASIO 荧光计算器,开机就显示0,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想拆机看看。
整体外观是这样的,拆前忘记拍了,借用网上的

这个键盘搞不明白,只有1个圆片 和我们经常看到的2个触点不一样,电容的?不知道工作原理,请教大佬们。
我们常看见的是这样的

网友:
那个就是导电橡胶,只是老化了,一碰就碎。我也有一个,有的铝胶纸和键盘内膜修复的。效果还行。
我的修复帖:https://www.yleee.com.cn/thread-39538-1-1.html

网友:
电极另一端就是那个黑色部分。你拿个1K电阻一端接弹簧那边触点,一端接按键看有反应不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回家马上实验下

网友:
黑色是导电的哦~

楼主:
拜读了3楼大神的文章后,搞明白了这键盘的工作原理,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考验细心和耐心

导电胶布加包装盒里很常见的透明膜片
刻刀伺候

花了一晚上刻好4片,按键的位置一定要用刀切出八字槽,使作出来的膜片具有按压位移空间

小心装好,通电试机,正常了!键盘手感很不错。

漂亮的绿光,喜欢。
感谢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A:
恭喜修复成功,我的也是这样,使劲按偶尔有个显示的,我估计也是老化了,就是没合适方案修复.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成功,我的也是这样,使劲按偶尔有个显示的,我估计也是老化了,就是没合适方案修复.学习一下. ...

这机器时间长了,里面那几块橡胶肯定会老化的。 薄膜+导电胶布 还好很容易找到

网友(2024-10-12):
高,我的FX120也是这个黑色的导电橡胶老化了,按键不灵了。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哈。

网友:
这也能修复

网友:
做工是不错了,但是耗电也是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