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热大电流小,拆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1-01-04):
这个就是发热大  电流小

网友:
应该是主电路效率不够,我网购的XL6009升降压板,也像楼主发热大电流小,好在比LM2577多了过热降电流保护,GS3660升降压板虽然有短路保护,同功率下发热比XL6009小一些,但是过流后容易烧主开关管。

网友A:
有过一个,买来一测,效率84%,能不热吗,零件都是低端货色,到手就换件,,去掉输入防反二极管,,输出二极管改超低压差肖特基,输出滤波电感太小,换粗的电感。然后电容全换固态,续流小电容并一个MLCC,MOS换个好点的MOS。后面效率能提高导86--89左右,主要看输入输出的压差了。。越接近效率就能89%。这个方案不是BUCKBOOST的,效率最高90%,高不了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过一个,买来一测,效率84%,能不热吗,零件都是低端货色,到手就换件,,去掉输入防反二极管,,输出二 ...

要换那些元件 能给一张实物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过一个,买来一测,效率84%,能不热吗,零件都是低端货色,到手就换件,,去掉输入防反二极管,,输出二 ...

NB,折腾下来还不如你来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换那些元件 能给一张实物图吗?

拆开太麻烦,只能这样看了,折腾下来,空载纹波在20mv左右,带载纹波在40mv左右,本来直接短路了那个输出滤波小贴片电感,但是纹波太大,就自己加了个大的电感当滤波了。
提高效率,主要就几个原件,1. 输入防反接去掉短接,,2.换掉输出SS56垃圾货,,换超低压差肖特基,3. 输入滤波小电感换掉,内阻太大了。
电容看情况定吧。MOS可换可不换。

网友A:
用你的图,给你标记主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图,给你标记主要的了

要换的元件都不认识长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