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的16000mah质量真好,5年出个小问题

楼主(2021-01-04):
小米16000mah大家熟悉吧,最近充电正常3个灯一直闪,不会休眠。今天打开修看看,不行就拆电芯用!没想到就个LED坏了,替换掉恢复。18650就是耐用,再用5年吧。换上拆机来的蓝灯,还真不错

网友A:
这个是早期的,现在都是廉价软包了

网友B:
充电口还行吗

网友:
软包真的不好,容量掉得非常快

网友:
4200毫伏截止电压松下电芯不错,实在不行后可以换其它拆机锂电池。我买的第一个小米16000是4350毫伏截止紫颜色LG3200电芯,在宿舍配合升压板当路由器备用电源还行,只是断电后输出断开一两秒导致路由器重启。后来小米16000和升压板都在凌晨不翼而飞丢了,赔了我一个路由器不间断电源套装,看到12伏4安电源输入,路由器不间断电源12伏2安输出,猜测是降压和升压电路同时工作,可能是2串6节锂电芯,没之前小米16000德州仪器低损耗边充变放路径管理好。

网友:
寿命太长了厂长也受不了

网友:
小米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现在的软包确实是狗屎里

网友C:
的确是18650的耐用些,我那只小米三节1000的充电宝也用了差不多5年了,也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D:
:lol:18650貌似是三洋的?以前的质量还是可以的,现在的完全是不敢恭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还行吗

好的很啊,我加固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貌似是三洋的?以前的质量还是可以的,现在的完全是不敢恭维啊。 ...

松下的,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早期的,现在都是廉价软包了

软包用2年掉的就厉害了

网友:
软包2万的一年多就怀孕了

网友:
我也是今年小黄鱼找了两个小米16000松下芯充电宝,出厂五六年了现在给手机充电一点感觉不到比现在新的20000的羽博电量少

网友E:
我小米第一代两万毫安LG版本容量衰减都没多少,输入还带QC2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18650的耐用些,我那只小米三节1000的充电宝也用了差不多5年了,也一点问题也没有。
...

我摊上买的一个3节版10000,也是按开了后,就一直闪灯,有时闪整晚都行,继续用,现在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摊上买的一个3节版10000,也是按开了后,就一直闪灯,有时闪整晚都行,继续用,现在又好了。 ...

一直闪灯好像是贴到电池那的NTC热敏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小米第一代两万毫安LG版本容量衰减都没多少,输入还带QC2

塑壳那个?非金属壳干扰大一点。刚刚摊上买的黑色5块(只有中间那个口输出正常,另一个口的输出,电压偏低,好像跟里面电池电压相等)、白色10块(开始完全没电,还以为坏了,白白拆开了,现在充了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摊上买的一个3节版10000,也是按开了后,就一直闪灯,有时闪整晚都行,继续用,现在又好了。 ...

LED有漏电,拆开看下,测量下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