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主控厂商SMI(慧荣)型号SM3280AB,量产错误Initial Param Fail/Open Disk Fail

楼主(2021-01-04):
求助,求助,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NONE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这个是用芯片精灵检测出来的U盘信息,现在的情况是U盘不可识别了,在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看到是一个无媒体状态,然后打开计算机那里是看不到任何U盘的盘符标志,现在想量产一下,从网上下载了各种慧荣量产工具,就是不行,求助各位大佬们,紧急求助。。。。。。。。。。。。。

楼主:
这些是下载的部分量产工具,都不得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主控没认闪存颗粒,要么虚焊,要么颗粒GG了

网友:
量产要VID 和PID ,还有检测工具主控型号SM3280AB,用量产工具显示的与检测工具一样?

网友(2021-06-02):
新手没办法下载解决问题,好可怜

网友(2021-11-15):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个台电的64GU盘!

网友A:
我的小米64G U盘,检测工具检测结果跟量产工具识别不一样?检测工具识别:SM3280AB-ISP NONE,量产工具识别:3281AB

网友:
慧荣主控是真的不好搞……

网友(2022-02-05):
我的也是,量产总是出现问题。

网友(2022-03-18):
量产工具不对,或者是闪存颗粒数据库里面没有,可以试试修改数据库参数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 你怎么解决的呢???我的和你一样 你怎么解决的呢???我的和你一样 你怎么解决的呢???我的和你一样 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8-16):
这U盘,用了一两次就挂了,同学几个都一样,台电

网友:
问题一样,求大神解决

网友(2023-03-11):
我的U盘就是,这是慧荣的黑片,正常的都是白片,U盘量产网的工具就行,但是这个型号有很多黑片,正常的量产工具用不了,用了就出错,目前这个型号专用的黑片量产工具没找到,你在量产网找慧荣SM3271的黑片量产工具,可以量产SM3280AB的黑片U盘,但是量产完一般容量少一半。我还没找到别的好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64G U盘,检测工具检测结果跟量产工具识别不一样?检测工具识别:SM3280AB-ISP NONE,量产工具识别 ...

以量产工具识别为准

网友(2023-05-04):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2024-02-18):
量产万之后还可以恢复数据么?  量产时是否会进行低格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