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多希尔电动牙刷(DOXO D5)

楼主(2021-01-04):
三年前买的一只电动牙刷,这几天终于罢工了,按开关没反应(前一段时间偶尔不工作),估计是开关的问题,拆开看看。以前坛友@bfantasy有过这款电动牙刷的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4,只能暴力拆解,考虑到是否可以再利用,我采取新的拆机方法。

今天的主角——多希尔电动牙刷。

购买日期。

底部只是一个商标贴纸,不可拆。无线感应座充。

找一快刀,沿缝隙滚动环切,注意控制深度。

切掉头部,可以轻松抽出内脏。

机芯与壳体之间是滑道设计,这是壳体里的滑道。

这是机芯两侧的导轨。电池是14500锂电池。

全部分离。

奇怪,没有漏水怎么会有锈蚀?

揭掉导热帖。

用酒精清晰板子。

还有几处有锈蚀,全部清洗一下。

测量电池电压3.9V,用镊子短接开关,可以开关机、换档位。

再看看电机,是厂家宣传的磁悬浮电机,不是旋转电机。这是线圈。

换个角度,可以看到两组线圈。工作之后电机轴不转,只是震动。

看一下防水密封圈。

等邮回开关看看能不能用胶粘接起来继续用。
当时看介绍还不错,厂家也在搞促销活动,就买了一只,用着也不错,看内部做工也可以,只是开关不耐用,防水细节做的不好,影响了使用寿命。
谢谢围观!

网友A:
没用,,只能涂很多黄油防水,都会漏水

网友:
这种牙刷就不指望什么防水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只能涂很多黄油防水,都会漏水

买瓶300毫升可焊接电路板三防漆,涂在电路板等需要地方就好了,常温初固15分钟,24小时完全固化,有热风焊台最好,调到低于焊锡熔点吹2小时也能完全固化。

网友:
现在好流行电动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买上当了,但是以为和飞利浦一样可拆的,现在没电了,充不进,才1年多点,我的飞利浦6510都7年多了,还能正常充电

网友B:
当年一把博朗S18用了十年 后来入手飞利浦高端9系列的非常好用 结果被偷了 现在用的是论坛里卖飞利浦低端的牙刷已经两年了 除了声音大些 效果不亚于高端货 关键是便宜 一套下来才80多块

网友:
楼主准备用什么胶粘啊,我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一把博朗S18用了十年 后来入手飞利浦高端9系列的非常好用 结果被偷了 现在用的是论坛里卖飞利浦低端的 ...

现在还能找到坛子里的那个卖家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能找到坛子里的那个卖家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咸鱼上卖这类牙刷的很多

网友(2024-04-28):
感谢,我最近也拆了自己的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