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梅杰SSD量产求助

楼主(2021-01-04):
BIOS能识别,系统里用移动硬盘盒接入有硬件识别的声音,无盘符出现,板图如下,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江波龙代工的东西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先短接ROM,看是否能识别

如果不能识别,可能是主控坏,或主控核心供电出故障了

如果能识别。可能是固件掉了,或者颗粒的供电坏了

标准的1120,这个主控太辣鸡,基本不玩这个东东

B0KB和B16、SKHynix 2D颗粒,都有固件流出了可以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代工的东西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先短接ROM,看是否能识别

我收过几块1120的盘,清一色全是上电不认(短接也不认),估计是主控GG了,颗粒拆到58xt上了,颗粒没问题。

网友:
拆颗粒上2258XT是最优解 你这个带EEPROM的颗粒大概率镁光颗粒

楼主:
这样啊,那没必要折腾了,谢谢各位

网友B:
B16颗粒,贴as2258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代工的东西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先短接ROM,看是否能识别

短接后磁盘管理器里有盘符出来,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6颗粒,贴as2258还是可以的

那些我不会整,只会找个开卡工具量产一下,不行就卖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代工的东西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先短接ROM,看是否能识别

B16也流出了?

楼主:
你们收吗,多少钱要,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收吗,多少钱要,哈

楼上那些都不缺,这个主控没人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收吗,多少钱要,哈

收的话价格低到能把你气到,留着做U盘吧

楼主:
好吧,谢谢,虽然我不会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