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加桥接1153E,USB2.0不识别,USB3.0正常

楼主(2021-01-04):
3.0下可以正常更新桥接固件1153E,2246XT可以正常开卡;2.0下1153E都不能正常识别了。。
大家有遇见过的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主控图

网友A:
首先排除供电问题,直插主板上的2.0接口试试。

网友:
检查USB2.0的线路,包括头子,板子,桥

网友:
换个口或者换台机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供电问题,直插主板上的2.0接口试试。

找到原因了,开卡的时候选择sata3,就不识别2.0了,不知道是因为啥 BUG出现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开卡的时候选择sata3,就不识别2.0了,不知道是因为啥 BUG出现的

网友(2023-03-17):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开卡的时候选择sata3,就不识别2.0了,不知道是因为啥 BUG出现的 ...

我的是2.0可以用3.0不行

网友:
换个1156e固件试试

网友:
高速盘都是吃电大户,USB2.0的500ma,给它发热功率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