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家用太阳能灯闪烁

楼主(2021-01-04):
J家用一片100W光伏板和一组电动车拆下电池作为供电。最近出现LED灯会有屏闪,一般在中午太阳强的情况会灯会闪烁,开始以为是LED灯问题换一个问题依旧,又怀疑控制器出现问题 重新换一个,还是无法解决。会不会是蓄电池老旧 续航能力下降,应该没有关系吧,能否在控制器输出端接电容电阻稳压恒流,来解决屏闪问题??

网友A:
万用表测下电压不就知道了,猜能猜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下电压不就知道了,猜能猜出啥

中午阳光强时 测控制器输出电压在13.6V 也不会电压忽高忽低,如果是晚上没阳光 用蓄电池供电倒不会屏闪

网友B:
估计是控制器质量差的原因,控制器输出端应该输出稳定电压的直流电(12V),而不应该输出电压随太阳光的强度而改变。
支持你的想法,自己搞个稳压上去试试。
但是没搞明白一个问题,白天开着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控制器质量差的原因,控制器输出端应该输出稳定电压的直流电(12V),而不应该输出电压随太阳光的强 ...

装在一楼卫生间电灯,白天没灯也比较暗。我试过用12V稳压管1K电阻 接上去电压直接变为2V,是不是电阻用大了? 要多少电阻合适,或是有其他稳压方法,网上买现成就不用说了,DIY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C:
控制器pwm充电的原因,以前也遇到过,换个mppt的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pwm充电的原因,以前也遇到过,换个mppt的就可以解决

之前用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MPPT是好 不过价格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