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吊环DIY拉马

楼主(2021-01-04):
此款拉马是仿制坛内大佬们的原型制作的,然后无意中发现吊环不贵且包邮,果断弄几个回来自己DIY一下,常言道有备无患。材料选择的是M6吊环,M6杯头内六角螺丝材质均为不锈钢(店家宣传说304,拿到手磁不吸估计应该是316/304的几率大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是201)

定位下螺丝扭到底后在吊环内壁什么位置然后下锉。

锉个大概后对光看一下歪没歪。

吊环外圆找平。(心疼我的小锉刀...............)

找个参照物大概瞅瞅内外平面是否平行。

经典组合,杯头是10mm夹头勉强塞进去,卡紧夹头后先转几圈看看同心度然后在往角磨上靠,一定要轻别用力。(注意安全!)

打磨完后修整一下螺纹乱牙,然后扭进去定位一下吊环开槽位置。

开槽还行,比较居中。

扩大槽,整理毛刺。

闲的无聊2000目砂纸抛个小光

成品出炉,杯头螺丝M6长度30mm加工顶针直径2mm,长度5mm。M6吊环加工平台厚度2mm,宽度10mm,槽宽3.2mm,深度请根据自己手头材料定位。

打完收工,总结一下304并没有多难但是挺费锉刀的,螺丝与吊环螺母配合有一定间隙晃动所以开槽定位的时候请尽量把矿量算进去,3.2mm的槽主要能卡进550的主轴(主要其实就是为了后期手钻换电机的时候可以拆下齿轮)但既然加工了就合计在兼容一下更多的马达吧,所以顶针直径加工到了2mm(实际可能1.9左右就大概一量然后取整了)2mm304强度应该够用了,如果不够用大不了再拿一个螺丝加工个3mm的顶针老样子,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感谢大家的观看,祝各位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往期回顾:创意DIY:用简单材料DIY棘轮螺丝刀
                电子学堂:如何看懂万宝至马达喷码标示及其含义                电子学堂:常见锥度夹头锥柄尺寸

网友A:
做的漂亮,中间钻孔放顶针简单点,还方便换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中间钻孔放顶针简单点,还方便换顶针

螺丝钻孔放顶针难度其实大于直接把螺丝做成顶针,因为M6螺丝要找中心并不容易首先螺丝直径也就在5.5左右其次还需要找正杯头面,且最低需要一台钻床,要么歪一丢丢顶针下去就顶歪了,而且哪去找304当顶针我这算是偷懒里面最简单的办法了。毕竟我工具有限且懒,多包涵

网友:
手工了得,学习!

楼主:
其实我做的每一样东西都不难,大家都能轻松做出来且超越我,不过是我发出来了大家没发而已。感谢支持

网友B:
老李换马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李换马甲了?

。。。。。。认错人了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丝钻孔放顶针难度其实大于直接把螺丝做成顶针,因为M6螺丝要找中心并不容易首先螺丝直径也就在5.5左右 ...

没有台钻的话M6螺丝中间孔打正确实有点难度,不过关键的是没有什么必要。非电动工具维修人士一辈子使用拉马的机会有没有都难说(我偶尔卸齿轮是找块钢板磨个缺口卡进去,剩下的就交给小榔头或台钳了),更换顶针概率就更低了。至于顶针材质,就无需非用304不锈钢了,一截水泥钢钉完胜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啊

其实是闲的无聊抛光后显得金属一般略有镜面效果会很上镜,拿在手里的情况下磨砂或者拉丝更有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台钻的话M6螺丝中间孔打正确实有点难度,不过关键的是没有什么必要。非电动工具维修人士一辈子使用拉 ...

就是因为看大佬们做的不错,而且自己也可以用得上且吊环几块钱包邮,有备无患才做的,有可能用到这个拉马之前可能遇到其他电钻车直接上车了

网友E:
钳工技术,值得学习,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钳工技术,值得学习,做的漂亮

感谢支持

楼主:
想办法骗版主进来打赏点M币

网友:
实用的小工具

楼主:
如果手里有便宜电动螺丝刀可以考虑做一个,拉马加螺丝用不了三块钱,还包邮,有备无患嘛

网友(2023-07-05):
手工很是漂亮

网友:
估计有点费手

网友:
上次看到有人用这个拆无刷电机来着

网友(2025-04-24):
买了两个这种螺母,公差都太大了,螺丝晃来晃来去的
加工出来的顶针一使劲直接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