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新魔百和HM201

楼主(2021-01-04):
中国移动新魔百和HM201移动宽带电视(TV版),里面的豆腐块还挺大的呢!
专家给看看还能有啥用不?

网友:
下一步刷当贝

网友:
哪来这么多玩具

网友:
这货不错  905  内存多大?

楼主:
老也不行啊!等半天都不行呢!

楼主:
等半天了还是不行,不是网络问题,网络手机用好着呢!

网友A:
905可以折腾的,刷机看看电视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5可以折腾的,刷机看看电视够用了

看电视不是那个感觉了,看不见雪花台,还有收费节目

网友:
我也有这个同款盒子,性能的确一般了

网友:
20包邮收了。

网友B:
2代的变得这么方正了,1代的发热量可以做暖手宝,刷机了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代的变得这么方正了,1代的发热量可以做暖手宝,刷机了效果还不错

哪看出一代二代

网友(2021-11-02):
请问这个盒子如果刷机的话,要短接什么位置啊?

网友:
到机顶盒分区看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刷机固件就不好办。或者咸鱼上花10块钱找人帮你。刷过了还是不错的,看电视,看电影,看美剧各种APP,超爽的。

网友:
问一下 这种带屏蔽罩的影响散热吗

网友:
都拆机 了 直接ttl连上 一般是115200 等出现登录界面的时候说明启动完成   输入ADBD   然后 用网络adb连上装上当贝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