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党的恶梦来了,

楼主(2021-01-04):
今年由于看了了工具党论坛
正好遇到双11和双12
先是买了大有的5401电锤和2903角磨机,
买了快充和闪充
然后因为大有电池买了大有的充气泵,
买了关心洗车机
因为关心洗车机电池买了吹风机
因为大有电池买了大艺冲击扳手,
因为大有电池买了闽立锂电刨
因为大有电池买了5寸锂电圆锯,
因为大有角磨机买了16寸链锯附件
额外买了大艺的220V角磨机
角磨机拉杆支架
东成的220V可调速直磨机
大有5.2锂电池增加到3节
因为博世电池买了角砂机
买的时候爽爽爽,
现在要还债了,
上个月花呗4000多,这个月花呗5900多,
幸好最近股市回暖,不然花呗也还不起了
你们买了那些工具,花呗还了多少啊

网友:
手中只有一个海鲜牌无线锂电钻,其它没啥了

网友:
手中只有两个海鲜牌无线锂电钻,一个龙韵牌无线锂电钻,其它没啥了

网友:
工具党表示,这只是开始

网友:
你这才到哪里啊……距离恶梦远着呢,等你上了6位数我在来看看

网友:
我只有一个博世的18V充电钻

网友:
恭喜,入门了。233333

网友:
这些都是低端工具,花不了几个钱吧,还没一个手机贵。

网友A:
按需购买,你角磨机都买了三个………………左右手各一个,都还有一个剩,用脚吗?

网友:
你们还有房子放工具,真羡慕

网友B:
直接买,每个月买两件左右,慢慢的就多了,现在三个2903角磨机,5289,5402,5401,5733,5279,大有电池有九个,其它的牌子都是换了电池插座的,还有电动铆钉枪,砂带机,里奇的换头八件套,考伯特的还有两个,反正一堆了,挂墙上看着挺开心,店里面来人,看见也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需购买,你角磨机都买了三个………………左右手各一个,都还有一个剩,用脚吗? ...

角磨机是这样的,一个是20年前买的龙牌的,这个角磨机有点主轴串动,左右来去1毫米,加了个垫片修复的,安装在角磨机拉杆支架上,总体精度不高,所以又买了个大艺的备用,大有的是锂电的,要是用大艺和大有角磨机,不需要支架,徒手切割的也很好,毕竟是新的,精度高,反正安装在支架上的不方便拆下来用的,不然每次要调平行和垂直。反正进了论坛,啥工具不可能只有一把的,就好比螺丝刀,电烙铁焊台热风枪,都是有一堆的,

网友:
你们都是做事才买工具,我是买了工具好玩,放在家里吃灰,米沃奇把我坑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每个月买两件左右,慢慢的就多了,现在三个2903角磨机,5289,5402,5401,5733,5279,大有电池有九 ...

你这看着利用率很高的,不错,只要能用上就不算浪费,比如电动扳手,我们一把能用很多年,要是架子工和木模工,说不定一个月用坏几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磨机是这样的,一个是20年前买的龙牌的,这个角磨机有点主轴串动,左右来去1毫米,加了个垫片修复的,安 ...

角磨机多点还是好用的,切片拆下来装上麻烦,打磨切割,抛光,三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看着利用率很高的,不错,只要能用上就不算浪费,比如电动扳手,我们一把能用很多年,要是架子工和木 ...

我电扳手利用率是最低的,买到手,就干了一天的活,拆了几个阀门上的大螺丝,其它时候基本都是挂那里吃灰,因为有电钻,上小螺丝用不上,我还改了两用轴………

网友:
哎!别提了现在大有留了三个电池,上次出点一个了,这几天还有花呗一千多还没还

网友:
同道中人,我也趁机败了个斜切,一个带锯,一个砂带机。

网友:
不算啥,我买的比你多。

网友:
你这太一般了
在论坛根本排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