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黑群晖一般都不完美吧?

楼主(2021-01-04):
工控板黑群晖价格是便宜,但很多功能不完美。白群晖可以设置休眠和睡眠功能,但基本上所有的工控板都不支持休眠和睡眠。工控板的应用场合要求板子一直供电工作待命,不能休眠和睡眠,所以板子也没有相应的功能和模块。
同时,工控板上那些多余的输入和输出接口,对黑群晖几乎没有任何帮助,仅仅耗电,而且老平台老芯片,都是发热比较厉害的。所以这种工控机的发热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A:
工控板上的串口和gpio口一般都能关闭,在bios内。另休眠之类不管是工控板还是普通主板硬件上都支持,除非是定制板的bios。

网友:
可以硬盘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板上的串口和gpio口一般都能关闭,在bios内。另休眠之类不管是工控板还是普通主板硬件上都支持,除非是 ...

哪个工控板的bios不是定制的?难道还有通用的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工控板的bios不是定制的?难道还有通用的bios?

硬件一致,大多数可以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一致,大多数可以通刷。

bios这玩意可不敢随便刷,刷错了可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这玩意可不敢随便刷,刷错了可不好玩

没事儿,可以盲刷回来的,最不济就是上编程器。

网友:
黑裙不能休眠问题只要不是群晖自家主板都可能遇到,和是否工控无关,和你刷的群晖型号有关,比如916+是一个led导致的,一般主板都不可能存在这个led
另外你要是装了tr,qb或者百度云同步都不会休眠,这个白裙也一样,总之要群晖休眠还是比较累,我玩了5,6年群晖最近换回winserver了,主要是自从迅雷远程挂了群晖下大内网就没个好用的下载软件,qb算最强了,但不支持电驴,而且被win下的比特彗星吊打,百度云也出来个挂机提速,原来黑裙虚拟个2k3挂彗星和百度云下载,感觉有点脱裤子放p的感觉

网友:
工控板bios可以设置支持休眠,cpu自动降频
楼主说的那是多老的板子

网友B:
我有几个1037u的迷你机,DC供电的,其中一个还是双网口的,不能WOL,bios里面也有选项,设置了没用。
而且硬盘只能msata和2. 5寸sata,硬盘供电没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1037u的迷你机,DC供电的,其中一个还是双网口的,不能WOL,bios里面也有选项,设置了没用。
而且 ...

很多工控机的bios不完整,很多功能都阉割了,即使有选项也可能被屏蔽了,不起作用的

网友C:
用过D525工控主板做黑群晖1年,ITX版型,DC供电,但是只有一个SATA口,挂一个3.5硬盘25W左右。挺好用的
楼主说硬盘休眠,我这块板能休眠,但是我跑的东西太多了,最多休眠3-4个小时就会被唤醒,后来就直接关了休眠

至于BIOS,有风枪烙铁编程器,下载网上的bios程序自个刷就行,很简单。我也换过几个程序,还不如原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1037u的迷你机,DC供电的,其中一个还是双网口的,不能WOL,bios里面也有选项,设置了没用。
而且 ...

BIOS李有WOL,不能WOL的那应该是驱动有问题吧?WOL必须是正常关机一次后才可以,如何判断正常关机,好像就是正确的驱动会往网卡芯片写几个数据保持,非正常关机就没了,具体看看WOL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D525工控主板做黑群晖1年,ITX版型,DC供电,但是只有一个SATA口,挂一个3.5硬盘25W左右。挺好用的
楼 ...

我J1800,跑过qb,但平时只是用nfs看个视频用,没设休眠,设定时关机+wol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