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用没有必要用软路由,功耗高太多了

楼主(2021-01-04):
最近装了一台D2550软路由,测了一下功耗,基本上15W左右,还没有无线。对比了一下原来家用路由,基本上3-4W比较多,最大的也只有7W。
跑速对比,D2550可以跑到900M,而普通家用路由能跑到550M,基本家用也足够了,没有必要使用软路由,而且还要接硬路由或AP。

网友A:
高端点的家用路由器功耗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点的家用路由器功耗也不低~

华硕的功耗比较高,但也没见过高于10W的,主要是wifi部分也很强

网友:
当然有必要啊,比如家里7*24小时开云服务关键进程的那种。

网友B:
我当初也是花几百块搞了2550,结果功耗16~7瓦,太高吃灰,如今不值钱了。我还特意拆了6个发烫的工控串口芯片,功耗下降了3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也是花几百块搞了2550,结果功耗16~7瓦,太高吃灰,如今不值钱了。我还特意拆了6个发烫的工控串口芯 ...

建议拿到论坛交易或换积分商城兑换掉,留在家里没有用

网友:
默默地告诉你:普通家用双千兆路由器有线也能跑900兆。

网友:
软路由的意义是可以挂v2r之类的软件

网友:
x86的优势是大量运算
比如防火墙过滤,比如加密,比如大量小包也就是超大带机量

网友:
软路由嘛,玩是第一!功耗多点也不算什么。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
50包邮 解君愁

网友:
D2550 多么老的古董....现在J4105的软路由日常负载也就6W左右

网友:
我家路由器机顶盒全部太阳能供电不考虑功率

网友:
家里房子小,一台光猫搞定家里无线覆盖,带5G和2.4的那种光猫。

网友(2021-12-22):
300M路由器2-3W

网友:
D系列CPU的TDP功耗普遍偏高,想要省电的话,上N系列(TDP6w),或者J系列(TDP 10w)。

网友:
这得看你的用途而定

网友:
arm的将来会成主流吧,arm的越来越多了,性价比高

网友:
花点钱买个好些的主流软路由就不会这么说了~真的

网友:
我软路由6~7W,满载估计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