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假漏电保护断路器

楼主(2021-01-04):
闲来无事,手贱拆一个看起来好好的漏电保护断路器。看看内部结构。这一拆不要紧,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里面居然没有电流互感器!我把里面线路板电路草画了一下,根本没有检测漏电流的意思!对比一下这类标准漏电保护断路器电路,元件倒是不少,电路不同。从线路分析这电保护断路器,买家拿到手如果测试,按测试键,断路功能正常,按恢复键也能恢复,一切正常!但实际不会有任何漏电保护功能。欺骗性很大。
我想这个造假也可以称认认真真的造假,除了没有电流互感器,其它该有的的都有了,一个电流互感器能有多少钱?省了。不怕出人命吗?

网友:
这写的就是过压保护器么。。
只不过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就是分压实现的

网友:
过压保护器,和漏电保护器有本质区别,不过过压保护器更贵点

网友:
型号尾缀不一样,漏电保护的应该是LE

网友:
人家压根就没写自己是漏电保护器!!!!

楼主:
抱歉,是我看错了,E看成lE,不过我百度一下DZ47e 还是说是漏电断路器。

网友:
环宇的带过压保护的断路器
估计是农网改造用的,因为这个牌子农网改造用的比较多

楼主:
百度一下DZ47e 还是说是漏电断路器

网友:
应该看看自带说明书的。

网友:
壳子上,没标漏电动作电流,应该不是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