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VK11平板拆机 升级硬盘和无线网卡

楼主(2021-01-04):
联想NEC VK11 是无风扇设计的平板…6代m5…11.6平板…办公性能够用,看书做笔记都是极好的…用久了才发现Windows平板才是办公用最好的!苹果的虽然不错,办公还是差了很多。

网友:
都配上键盘了  新款macbook air   应该是极香的

网友:
这个是前段时间论坛里的车吧。。
机器确实不错,但是手上已经有一台MateBook E 2017了,装了个FydeOS(基于ChromeOS的系统)用,办公上网啥的可以满足

网友:
能换盘能拆机是极好的。

网友:
顺便可以运行ShanaEncoder视频转换器,而我1000多元买的华为荣耀平板5还是Android,找的Android视频转换器没有自定义脚本预设,硬件编码后AAC缺少高频段。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A:
外壳咋拆?全卡扣还是有螺丝?有没拆壳示意图?从哪里开始撬?

楼主(2021-03-31):
引用 网友A:
外壳咋拆?全卡扣还是有螺丝?有没拆壳示意图?从哪里开始撬?

有一个专门的凹槽,直接从那里开始撬开,全部都是卡子,轻轻的搞就没问题

网友B(2022-01-25):
后盖拆卸是螺丝结构胶水结构?后者完美党接受不了!

网友:
网卡是可拆卸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盖拆卸是螺丝结构胶水结构?后者完美党接受不了!

后盖是塑料的,卡扣固定没有胶水和螺丝,网卡是可以拆卸的,原装是8260AC

网友:
楼主楼主,续航大概几个小时?

网友(2022-04-12):
怎么拆的楼主

网友:
4GB RAM是硬伤。又没有能力换RAM。难过

网友(2022-05-15):
我也是小黄鱼买了这个nec,拆开一看,联想做工一塌糊涂,也就是这块夏普屏还好一点,起码比小黄鱼洋垃圾富士通出线屏好些。内存小是没办法了,运行win10还凑活,win11的话稍微卡顿。散热是内伤,目前我这么解决,内部在cpu上加一块硅散热贴,塑料背壳内部贴大面积铜箔散热贴,将cpu热量传导到后背,试了一下,实际散热效果一般,热量传导效率还是低,于是马云家再买个半导体散热风扇,通过磁环贴在塑料背壳的外面,这样效果就上来了,平常轻负载可以控制在40度以内,高负载控制在60以内。比之前高负载动不动七八十度好多了。

网友(2022-08-06):
联想的东西少碰吧

网友:
这东西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2-09-27):
有改造散热的思路吗?散热真的差

网友:
可以弄个散热底座.还能一定程度调节角度高度

网友:
看下,准备升级VK17机子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