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U盘P20实物拆解

楼主(2021-01-04):
拆解过程↓
①准备好U盘实物。

②准备好一把精修螺丝刀,最好是尖头的。

③推盖推出一点,推出过程中把螺丝刀往里面捅,进去了就开始撬开面上的黑色外壳。

④这是撬开黑色外壳的样子。

⑤用同样的方法撬另一个黑色外壳,推盖也要推出一点。

⑥螺丝刀撬开黑色轮廓外壳和金属之间的缝隙,黑色轮廓外壳就会撬出来。

⑦螺丝刀塞进推盖和黑色轮廓外壳之间的缝隙,将推盖以及盘体撬开,两边都用同样的方法。

⑧取出推盖后,螺丝刀在盘体和推盖后边的卡壳处慢慢的将它们分离。

⑨至此,拆解完毕!

其它说明↓
拆解难度较高,要做到无损拆解难度不小,并且盘体外壳是超声波组装的,拆解会留下痕迹,复原了部分外壳也容易脱落,用塑料撬棒或许能减少拆解痕迹。若U盘能正常使用,个人不建议拆它。这款U盘拆解过程也适用P10,Triton。

芯片方案↓

网友A:
这个你也舍得拆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也舍得拆啊呵呵

拆的是坏件

网友B:
p20主控比较少见好像是08,而且为了让速度快,好像flash是双倍的就是64其实用了128的颗粒,你可以看一下坏件颗粒数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20主控比较少见好像是08,而且为了让速度快,好像flash是双倍的就是64其实用了128的颗粒,你可以看一下坏 ...

P20使用的是奇葩的钰创主控,这玩意非常难找,而且是128GB颗粒强行64GB模拟SLC的,当时测试4K完虐903,好像和现在固态U盘相媲美了
更正:看了一下老站清晰版拆解的,好像真是群联0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415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20使用的是奇葩的钰创主控,这玩意非常难找,而且是128GB颗粒强行64GB模拟SLC的,当时测试4K完虐903,好 ...

钰创?我记错了么?我怎么记得高容量的P10是钰创,低容量的是902e
p20是2251-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钰创?我记错了么?我怎么记得高容量的P10是钰创,低容量的是902e
p20是2251-08 ...

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查查啊。。。。。。

网友:
225108的主控相当难找,不然可以DIY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