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完就扔的台灯

楼主(2021-01-04):
这东西不扔实在是占地方

体积大,亮度还不高
还得占用一个usb电源

网友:
给我,改个充电的用。

网友A:
这么漂亮的台灯扔了干嘛?你应该把灯罩和底盒照个全图,看有没有改造空间,然后扔给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漂亮的台灯扔了干嘛?你应该把灯罩和底盒照个全图,看有没有改造空间,然后扔给坛友 ...

没啥改造必要了,看着是挺好看,但作为台灯实在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改造必要了,看着是挺好看,但作为台灯实在是垃圾

改成锂电池也不错呀

网友B:
停电急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壳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改造必要了,看着是挺好看,但作为台灯实在是垃圾

废物利用一下,加个风扇和鳄鱼夹,改成焊接工作台吧

网友:
可以改造的话大哥不会扔的

网友C:
我也是不敢买体积大的,一般是COB便携磁吸侧光手电。要暖白只好配合懒人支架DIY折叠台灯,底座用2万升压故障大号充电宝强力夹子固定,导线中间加反向开关和7135x6三档亮度调光,灯头用铝合金尺子固定多颗并联1瓦仿流明灯珠放手机夹子上。

网友:
usB口的,充电,带调光的用着还行,这个吗?灯珠留下,开关留下,别的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电急用还是可以的。

家里充电宝与usb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敢买体积大的,一般是COB便携磁吸侧光手电。要暖白只好配合懒人支架DIY折叠台灯,底座用2万升压故 ...

注意一点,有些调光的手电是通过频闪来调的,我的那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