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改的0-90v容易炸吗?

楼主(2021-01-04):
明纬350改的0-90v容易炸吗?看论坛好几个炸了 炸了还有没有修复的价值呢

网友A:
炸鸡分几种情况的,不能一概而论,
常见的,
1、充电电池接反。烧毁整流管,殃及开关管,以及开关管射极电阻(1-0.5Ω),很好修吧?
2、电流失控,
3、电源自激,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能改装的人,都能随便修好,不然咋改装?能改的,都对电路原理比较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分几种情况的,不能一概而论,
常见的,
1、充电电池接反。烧毁整流管,殃及开关管,以及开关管射极电 ...

反接是不会啦,主要偶尔是超功率

网友:
超功率一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就拍长时间超功率运行

网友:
反正我觉得很好修!

网友(2021-06-11):
正常使用不超功率没事

网友:
完全不用担心!只要该换的元件换了并且参数合适,比如输出的滤波电容!负载没有那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