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再次更换现代新胜达气门室盖油封及火花塞油封

楼主(2021-01-04):
去年更换了后排气缸的气门室盖油封,当时是买了前后两个,因为前排的室盖没漏,也就没有更换。前期检查火花塞的时候发现1缸的火花塞油封已经渗漏,于是一并更换了。

楼主:
把前3缸的火花塞都换了。拆盖之前先把线束插头都拔下来

网友A:
这是现代还是起亚的车?三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现代还是起亚的车?三缸机。

这是六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现代还是起亚的车?三缸机。

现代新胜达,2.7v6的发动机

楼主:
清洗,打火花塞油封。装复

网友:
没看仔细,是6缸机。

网友:
看起来是个大工程,一个人不容易

网友:
气门室内,干净无任何杂质脏污,且呈现淡淡的黄色,润滑方面保养的很好.

网友:
六缸  油耗高不

网友:
可以啊,6缸车,现在好多紧凑级车都换3缸了。

网友B:
V6 2.7 据说逆向三菱来的,就是每年车船税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6 2.7 据说逆向三菱来的,就是每年车船税够高

是的,车船税1500每年!变速箱应该也是三菱家的,油品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