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18A 学生组装版万用表 直流档无输入不会修啊dm1106en芯片

楼主(2021-01-04):
 咸鱼搞到的万用表 是owon卖给学校让学生组装 实训用的
一只表 2组背光焊盘没了(估计用220v烙铁 高温焊炸了),刮开附近通孔 焊接搞定,缺少led透光帽。

一只配件齐全,只是电池弹片 断了,焊的太差,进行补焊搞定。

就这只没搞好了,直流档 无输入,ac档 电阻 电容 蜂鸣都是好的。。。 请问大佬们,我该怎么搞这只表啊, 电子知识小白,只是喜欢搞垃圾

以前搞过一只钳表 也是直流档不能用 显示一个固定数值,我把062换成358 就好了,这个表 没062 358,不会搞了

网友A:
那些贴片元件不是学生组装的吧.老哥你多少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贴片元件不是学生组装的吧.老哥你多少入的啊?

介绍这么说的,30包邮

网友:
30块钱  超值哦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也去弄点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试了半天 功能选择 和档位都没问题, 手动切换也是可以的,就是直流电压0000 不能测量

网友:
板子好像和蓝牙版通用,tb上买个蓝牙装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有链接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插件版,贴片没有什么焊了。

网友C:
奇怪你这mv档没底数?有这样的表吗。
估计输入哪断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你这mv档没底数?有这样的表吗。
估计输入哪断了。查

是DC档不能自动切换量程,手动切换量程 1000V能测量 100v报警 10v mv都是0000 没反应,  切换AC档 功能全好 邪门的很

刚拆了其他两只表 对比了下,固件没问题, 短接R12进入校准模式, mv档也不能测量

网友(2021-11-20):
换主芯片或进校准模式调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