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33B 从电阻档切换到mV档,归零特别慢,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04):
手里的一块 UT33B 表,精度还可以, 20VDC档冬夏温漂可以正负1个字,是平时的主力炮灰表。

不过此表有个现象一直不解:
1.将挡位开关从电阻档切换到mV档,示数归零要很长时间,短接表笔可以归零断开继续慢慢归零;
2.但是如果初始没有切换到电阻档,归零就很快。
3.从电阻档切换到电流档,也是同样归零慢,但是比mV档归零快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觉觉得是电阻档电容充电,电压档电容放电慢 。各位讨论讨论看? 这个现象是不是有问题,能否修复?

附上视频:

从电阻档切换到 mV档 后归零缓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0MjQ2MDEyNA==.html

未切换电阻档的归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0MjQ2MTExNg==.html

从电阻档切换到 mV档 后归零缓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0MjQ2MjA1Ng==.html

网友A:
试了一下,我的也是。不正常吗?要8~10秒才是0.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我的也是。不正常吗?要8~10秒才是0.5mV

看第三个视频,从 0.02mV 0.01mV 到 0.00mV 经历了很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第三个视频,从 0.02mV 0.01mV 到 0.00mV 经历了很长时间。

不影响就不深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就不深究了。

说的也是。

更正:小数点打错了,应该是 00.2mV 00.1mV 到 00.0mV

楼主:
用晶体管测试仪,居然能测出电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