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和面机不能调速 求助

楼主(2021-01-04):
有一台和面机开电源后,只要开一点速度的旋钮就全速运转,手里没有检测设备。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里坏了。调速旋钮采用的是电阻丝的电位器应该是不会坏的这种很耐用的。

另外黑色的那个块不知道是什么?不像电容也不像继电器的。
故障原因初步判断是小强的屎太多了。引起的故障,主板是没有进水全部是小强的屎,看起来很脏,把主板弄干净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黑色那个电容吧

网友A:
试试把黑色电解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黑色电解换了

黑色的电容?没有容量等信息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就是在三端稳压7815旁边的

网友B:
楼主好歹把板翻过来拍一张,看看有几个脚,好判断那个黑色的是什么啊?

看起来应该是继电器,有可能是固态,也可能是某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歹把板翻过来拍一张,看看有几个脚,好判断那个黑色的是什么啊?

看起来应该是继电器,有可能是固态 ...

忘记拍了,东西没有在身边。记得是4个脚的

网友C:
不要认为电位器不会出问题,你描述的现象电位器断线的可能性较大,最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认为电位器不会出问题,你描述的现象电位器断线的可能性较大,最好检查一下。 ...

电位器只有两根线,如果是短线直接就没有了电阻应该是不会转动的。

网友:
黑色那方块是控制模块,控制电压输出,这个本质就是个控制电机的可调电源。

网友D:
楼主如果是面食店老板,你家东西真心不能吃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是面食店老板,你家东西真心不能吃

不是我的,我只想说一句,外面的东西最好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