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存焊接问题会导致认ID不一致?

楼主(2021-01-04):
小弟手头两个主控cbm2098s的盘(丝印为2098E),最近想改成dom接口,于是切了板子加了4pin接口用作主板内置当软路由启动盘,板子贴了16GB的大S芯片,丝印pfc54-10ar。
查询得到相应的编码 FBNL95B71KDBABH6-10AR,其中一片chipgenius识别为B5846454 spectek MT29F128G08cbccb,直接可用,另外一片则识别为未知flash、但识别出spectek B584E4D4。
脱焊过主控,识别的id仍然是B584E4D4A980.这种情况是否是闪存焊接有问题的表现?
有个小插曲,接了4pin后插回主板不小心vcc gnd接反,主控板上面的2r2保险电阻烧毁,重新换了个。

网友A:
虚焊,主控连锡或虚焊,板子断线,闪存GG,都有可能导致ID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主控连锡或虚焊,板子断线,闪存GG,都有可能导致ID错误

感谢大佬

网友:
会的,有些ssd板子不短接的话id也会错误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A:
虚焊,主控连锡或虚焊,板子断线,闪存GG,都有可能导致ID错误

虚汗,板子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