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刷机不求人,硬改蓝牙版EML327 OBD刷机线,开启汽车隐藏功能

楼主(2021-01-04):
一直想自己动手刷隐藏,不想每次都要掏钱给别人弄,上次找人开通个USB就要一百块,暴利啊。

从各方面了解到自己车子所需的刷机软硬件,几经周折后今天终于实现了
刷机需要用到带hs/ms切换开关的OBD刷机线,手上有个现成的蓝牙OBD适配器,直接给它改造实现

标准OBD2接口

卡口外壳,直接撬开

上下两层电路板

上面是蓝牙模块

下面是降压电路

蓝牙背面是个串口转换芯片

直接用电烙铁把降压板焊接下来

OBD引脚定义

要做的改动就是6脚和14脚加个切换开关,以达到模式互换的功能

然后把6脚和14脚剪断

另外一个空脚因为电烙铁烫掉了,不影响,

焊接引线

然后把降压板焊接回去,在降压版的6脚和14脚焊接引线

用6脚两档的拨杆开关来控制引线切换,
由于手上的开关用完了,随便找个6脚两档开关顶着

外壳开孔,搞定

装车

楼主:
刷机软件使用FORScan,软件可以免费使用,但是现在官网限制注册,采用审核机制,一年前注册了好几个邮箱都不成功,今年摸索清楚后,连续注册两个账号都成功了

读取行车电脑数据中,要求切换OBD刷机线模式

这个故障码是因为改了大流量空气滤芯后,暴力驾驶后才会出现的,直接用手机就可以清除

部分隐藏功能

写入

写入成功

上次加装后门喇叭,没有刷前后平衡,心里一直感觉不爽,果然开启前后平衡后听感提升了一个档次

再也不用花钱求人刷机了

网友A:
福特的吗?能清故障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特的吗?能清故障码吗?

清故障码不用改,直接用蓝牙适配器加手机就能清,
不过清故障码必须先解决故障,不然清了还会出来

网友:
厉害以后修车都自己来了有些小故障自己修更又成就感

网友:
私聊发一下怎么注册的

网友:
这都能改?
厉害!!!

网友B:
刷隐藏适用什么品牌的车?怎么注册才通过呀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贴不错。八年前买了个有线的ODB诊断器,玩了几天落灰到现在。不知楼主是什么车

网友C:
查了一下,这个软件针对福特、马自达、林肯和水星汽车等车辆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隐藏适用什么品牌的车?怎么注册才通过呀

每种车型都有专用的工具,这个只适合福特、林肯部分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这个软件针对福特、马自达、林肯和水星汽车等车辆进行设置

只针对部分车型,例如福克斯用别的软件

网友:
厉害了 恭喜加精

网友:
汽车也玩刷机了,厉害了!

网友:
本田有什么好玩的吗

网友:
支持,技术大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针对部分车型,例如福克斯用别的软件

福克斯不能用这个吗?该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大众的5053刷机线买好车就买了,刷了很多隐藏功能,查看可加油量、单车门开启、转向灯闪缩次数、锁车解锁车声音提示、单开后备箱车内灯不亮,最耍酷的是能开启运动仪表(就是启动车仪表指针摆动到底再回头),至于查看和消除故障码那更是主要功能。

网友:
这个改法适不适合通用的车 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为啥是在两个焊接在一起的两个线上加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