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新胜达更换汽油滤芯

楼主(2021-01-04):
车子已经12万多公里了,汽油滤芯一直没有换过。乘年底假期休息时间把它换了!在tb买的拆油泵盖的工具

next

楼主:
这车的汽油泵在驾驶员后排座椅底下,先要把座椅拆掉,掀起地毯可以看到有圆形的盖子。是用胶粘住的,直接用一字螺丝刀撬开,注意线束别扯了

网友:
30万公里换的,车型欧蓝德

楼主:
买的工具不合适,自己用磨光机把口子开大了点!拆出来了

楼主:
打开塑料大螺母,拿出汽油泵

楼主:
解剖换下来的旧滤芯,进油一面有油泥层,出油那面还可以看出纸质纤维纹。因为没考虑到里面的塑料油管和接口密封圈,所以本次都没换,那跟塑料油管比较难拆,有喜欢自己动手的朋友我建议都准备好换新的

网友:
我今天刚下单汽油滤,别克老凯越,外置的,还要买一个千斤顶

网友(2021-02-04):
汽油还是挺危险的,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搞

网友:
上次换了一个明锐的汽油滤芯,在汽车底部比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