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408-1.2VSTD-503-T29应急灯电路板简测

楼主(2021-01-04):
在PDD购入一块1408-1.2VSTD-503-T29应急灯电路板,简单测试如下:

YTE1408应该是应急灯专用芯片,没有查到数据

接市电后中间黄灯闪烁,遗憾没有抓拍到

简单接两个发光二极管后正常了

断开市电两个发光二极管可以正常点亮,说明应急灯电路板应该没有故障

待机电池回路电流0.9uA

接市电充电电流79mA左右,应该是恒流充电吧;实测当电池电压升至2.1V时(正常镍镉电池是不会升到这个电压的)充电电流降为24mA左右,即使电池电压将为0.7V时充电电流也不再增加,同时中间黄灯闪烁,只有断开市电再接入后才恢复正常。

断开市电发光二极管点亮时电池回路电流为425mA左右

网友A:
沙发搬走,前排围观

网友B:
老哥你买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买这个干嘛?

之前修过几个应急灯主板故障,所以拍个看看能否更换

网友:
想自己DIY个应急灯玩吧

网友C:
YTE1408的板子很容易搞坏电池哦。
建议买tgb008b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搬走,前排围观

那我只能后排围观了~

网友D:
看来镍镉电池没有停产,现在应该用14500锂电芯加保护板,随充随放没任何记忆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YTE1408的板子很容易搞坏电池哦。
建议买tgb008b方案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203 这个tgb008b方案的电池也坏了不少

网友:
这东西成批产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好多芯片都查不到资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203 这个tgb008b方案的电池也坏了不少 ...

还好吧,三年,这种电池也差不多了,而且2010标的应急灯带月自检和年自检,貌似比旧国标的费电池(2000标的灯,质量好的电池八年十年都不坏)

网友:
看嘛,非成品应急灯的散板就不用江门产的电池了

网友(2021-06-20):
有他的线路图吗

网友:
绘个线路图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镍镉电池没有停产,现在应该用14500锂电芯加保护板,随充随放没任何记忆效应。 ...

那应急灯就变着火灯了。。。

镍镉电池一般来说5年寿命也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应急灯就变着火灯了。。。

镍镉电池一般来说5年寿命也不少见。。。

不一定,也有用锂电的,看见本论,坛友,拆过一个锂电的应急灯

网友F(2021-08-10):
最近天天修YTE1408的板子,一天数百,大多是焊接不良,看到板子都想吐。:St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天天修YTE1408的板子,一天数百,大多是焊接不良,看到板子都想吐。 ...

给个资料看看,芯片的资料查不到详细的

网友(2021-10-27):
没有资料,都是供应商提供生产资料,照着贴片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