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基于NSA3182 FT100红外热释处理器的小夜灯拆解+改造亮灯时长

楼主(2021-01-04):
之前在淘宝买的小夜灯,各种优惠叠加抵扣之后到手四块多,暖色的

小夜灯没有牌子,只有一串看不懂的型号

红外热释触发,MicroUSB充电接口,六颗暖色LED

热释处理器是NSA3182FT100,不是常见的BISS0001

NSA3182的规格摘要

LTH7/4054给内置电池充电用的

这品控……一坨焊锡掉在了14500电池上,幸亏是单面的电路板,要是双面的大概率会发生短路。14500是泓力的,轻飘飘的,容量可有400mAh?

电池皮都烫破了,焊锡一坨get

还是用胶带包一下吧

小夜灯触发后单次亮灯时长20秒左右,自己嫌亮灯时间有点短,打算改的长一点,目标30秒左右;R4是控制亮灯时长的下拉电阻,改这个电阻就可以控制亮灯时长。

R4下拉电阻的取值表格

基于NSA3182FT100处理器的小夜灯寻找下拉电阻的方法:FT100的6脚(OnTime脚)和下拉电阻是直通的,用万用表蜂鸣档量一下就可以找到,然后替换电阻即可实现改造亮灯时长

NSA3182FT100的引脚定义

在库存里挖一个224/220K的0603电阻

R4焊上了,至于焊工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改造完成后亮灯单次时长就这样,可以了。
需要额外说明一下,这个夜灯暖色的是FT100方案,而卖家另一种正白的夜灯是一种不明的主控方案(无字芯片,看不出来是哪种主控,目测不是主流主控)。

夜里嘘噓慌慌张张,夜灯一亮稳稳当当。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就不说啥了

网友A:
难怪我秒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秒表找不到了

纯机械上海秒表哦

网友B:
一大坨银子要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大坨银子要了,嘿嘿

多攒点,打个戒子给你

网友:
如果可以改外18650锂电池供电更好了

网友C:
4块多可以了~

网友D:
4大洋,还免费送一大坨锡,赚大了。。。。。

网友:
不错,改造得好

网友E:
那是厂家搞的幸运奖:开盖送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大洋,还免费送一大坨锡,赚大了。。。。。

多攒点,然后打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厂家搞的幸运奖:开盖送焊锡

产线焊接的工位甩锡甩的,如果是滴的应该是个圆坨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块多可以了~

不贵,之前买的电池版的还三块多,这个内置14500就贵一块而已

网友F:
pdd月卡红包抵扣后几毛钱,买了好几个那种大个一点的,稍微大点放合适的手机电池也好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pdd月卡红包抵扣后几毛钱,买了好几个那种大个一点的,稍微大点放合适的手机电池也好找一点。 ...

小夜灯原厂是用干电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夜灯原厂是用干电池的?

软包锂电池,还碰上个用14450的...。不过都是小容量无保护板的,换个1千毫安左右的手机电池加改延迟时间到1分钟,用一个月左右,然后亮度就下降就得充电了。

网友G:
这个夜灯暖色的是FT100方案,而卖家另一种正白的夜灯是一种不明的主控方案

楼主又撸灯。。。。。。而且还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包锂电池,还碰上个用14450的...。不过都是小容量无保护板的,换个1千毫安左右的手机电池加改延迟时间 ...

每天频繁触发确实比较费电,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夜灯暖色的是FT100方案,而卖家另一种正白的夜灯是一种不明的主控方案

楼主又撸灯。。。。。。而且还 ...

便宜又刚需,先买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