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个西部数据的移动硬盘My Passport Ultra

楼主(2021-01-04):
手上一块西部数据的移动硬盘,在拷东西的时候掉地上了。再插上后,电脑识别是未初始化。硬盘里面有吱吱吱的声音。送到硬盘数据恢复的地方,开盘后说是磁头坏了。重新买块移动硬盘,拷出里面的数据。
拆开看下里面是什么样的:

用张银行卡延边的缝子,轻轻撬开。

这是分离开后的样子,内部是个西部数据的蓝盘。

硬盘恢复数据时候,开过盘。

网友A:
就是这货,做特殊接口,想拆了盘给电脑用都不行,一看到这货比吃了屎还让人恶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货,做特殊接口,想拆了盘给电脑用都不行,一看到这货比吃了屎还让人恶心! ...

要是接口不小心撞坏了,掉焊盘了,更恶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货,做特殊接口,想拆了盘给电脑用都不行,一看到这货比吃了屎还让人恶心! ...

不是标准Sata?确实恶性

网友:
硬盘周边4个黑色的橡胶圆盘没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标准Sata?确实恶性

接口是usb吧

网友:
以后买西数监控级3点5英寸台式机硬盘,再买个3点5英寸横放硬盘架放电脑桌地上,接好供电等拷贝,网上很多成品移动硬盘是2点5英寸笔记本规格,很难找到耐用的监控级,有些只有USB一体盘更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货,做特殊接口,想拆了盘给电脑用都不行,一看到这货比吃了屎还让人恶心! ...

主控同时支持sata和usb,自己不会飞线或者换板怪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同时支持sata和usb,自己不会飞线或者换板怪厂家

买个硬盘我还得学飞线了,因为厂家设计不够人性化评价一下而已,居然让你抓了给换板子飞线拿出来秀,好像这事就必须会,必须去研究会,否则就得让你拿来踩在脚下然后秀自己有多懂?

有些人就是这副贱样,拿着自己的长处四处得瑟去评论别人的短处,你懂只是你研究过而已,别人没去研究过,也或者不懂就不代表低你一等,劝你一句,说话给自己留点退路,我会的很多东西未必你会,如果我拿我的长处去学你浪歪歪的阴阳怪气的评论你,你何感?

如果我说这个你看不懂,对不起大佬,你我不在一个智商水平线上,以后你我少对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同时支持sata和usb,自己不会飞线或者换板怪厂家

哇,好牛皮啊,居然会飞线,好牛皮啊,阁下得是飞线系博士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同时支持sata和usb,自己不会飞线或者换板怪厂家

支持有什么用,你能飞出个差分信号线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秀儿!呵呵!
照你的意思就是谁都得会,不然就得让你这样阴阳怪气的品头论足呗。

甭理它,它就是一清北飞线系博士后。聪明人嘛,难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甭理它,它就是一清北飞线系博士后。聪明人嘛,难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

明白人!呵呵,真论起飞线,未必很多人会输他,甚至包括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自信。
CPU的不敢说,但是手机闪存没钢网被迫T12手刷珠子这点能力还是有的,硬盘那么大的脚,飞线能有多难?!
问题的关键就是某些人啊,总是那么的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多看了点别人没去看和研究过的东西就高潮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然后就开始四处秀优越感了。
穷屌通常都这样,反正我没那空去浪费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不管是研究这玩意还是陪他自嗨。
哥们,你也别陪她玩了,就让他自己高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接口不小心撞坏了,掉焊盘了,更恶心

一般不推荐买成品移动硬盘,买硬盘和盒子自己装,外面接口坏了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人!呵呵,真论起飞线,未必很多人会输他,甚至包括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自信。
CPU的不敢说,但是手机 ...

我没陪它玩,只是看不惯这些不懂装懂扮专业的人,它这么牛批可以飞差分线来打我脸,飞得出我就服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手头有块东芝黑甲虫几年前买的很少用,现在读写速度很慢有时盘内有异响是不是要坏的节奏?

网友:
硬盘不是有坠落保护吗?怎么摔下就坏了

网友:
难怪我见西数移动硬盘尸体一堆没人要。

网友:
这个玩意应该是内置了一个转接板的,,,直接割开SATA通道的线缆然后用SATA的数据线飞一下,,或者就是换个兼容性的板子,,,这个需要的就是搬vBIOS芯片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板子一般只有数据恢复的大佬才有

网友:
原生USB口,HDD就是不禁摔,换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