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遥控三段 控制LED吊扇灯+空调加氟套装

楼主(2021-01-04):
遥控吊扇灯风扇灯风扇OK,照明萤火虫,几乎不亮,怀疑灯珠烧了。

白天萤火虫,明显有灯珠烧了

驱动看起来OK,没有异常

好多灯珠有问题,记号笔标注

工业热风枪+镊子干掉所有异常的灯珠,
一般是两颗并联,要么一颗挂了另一颗半残,都拆掉吧

坏掉的灯珠很明显,就是荧光粉发黑,

并联一起的也有好的灯珠,但是一同拆下来靠谱

老空调缺氟了,买套装自己装吧,穷折腾

不知道与卖家标称的净重是否符合

确定是R22制冷剂,别加错了

顺利加满,哈哈

总算完工了~

谢谢捧场

网友A:
自用的灯,要么功率调小一点,要么灯珠换大一点。

我有一套灯板,原装24W双色的,实际只装白色灯珠,用一年就有灯珠坏了。

我给它换了灯珠,功率调到18W,(亮度下降不明显)用一年多又有灯珠坏;一气吧空着第一组灯珠装上,两组并联使用。

发现功率不变,亮度更高了一些,目前没再出现损坏。

网友B:
这种LED+吊扇一体化产品质量如何啊

网友C:
夏天就是准备买一个呢,不知道扇叶缩进去的好还是露出来好,灰尘大不大等,好不好做清洁

网友D:
看着像佳典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夏天就是准备买一个呢,不知道扇叶缩进去的好还是露出来好,灰尘大不大等,好不好做清洁 ...

我也是想过,但是父亲房间层高不够,肯定不愿意安装。最后用的是改成12伏加USB防触电,低压迦密山6叶微风夹扇,晚上把2万毫安时充电宝拿床边睡觉用,省的拉电线。

网友F:
加氟套装哪里买的?

网友G:
谢谢分享。。。。辛苦了,打赏奖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想过,但是父亲房间层高不够,肯定不愿意安装。最后用的是改成12伏加USB防触电,低压迦密山6叶微风 ...

哈哈!所以最后弄成了玩具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氟套装哪里买的?

淘宝买的,绍兴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用的灯,要么功率调小一点,要么灯珠换大一点。

我有一套灯板,原装24W双色的,实际只装白色灯珠,用一 ...

确实如此,要降功率,这次换掉了11对并联的灯珠,明显就是过热闷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LED+吊扇一体化产品质量如何啊

吊扇还行,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就是准备买一个呢,不知道扇叶缩进去的好还是露出来好,灰尘大不大等,好不好做清洁 ...

这种缩回去的,灰尘超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佳典源?

牌子还真不知道。。。。。被灰尘糊死了哈哈,下次借梯,子清理干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辛苦了,打赏奖励。。。。

谢谢捧场,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所以最后弄成了玩具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962&extra=配合QC2充电宝加触发器12伏输出后,推力比ZOLEE中联FF01-33软叶220伏多了20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夏天就是准备买一个呢,不知道扇叶缩进去的好还是露出来好,灰尘大不大等,好不好做清洁 ...

可以看看,清洁不要太麻烦了

网友:
日常换灯珠!

话说这灯板的形状真妖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清洁不要太麻烦了

声音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清洁不要太麻烦了

4叶的风扇,问下风燥声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