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很多手机电池,并联串联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1-04):
请问组装注意什么,并联串联注意什么,充电的话需要怎么充

网友A:
应该不是新的吧,那还不是随便用用
我把2节不同容量,大小并联用在燃气热水器上(串了一个二极管降压),充满电能用几个月。
如果组电动车电池大电流放电,容量 内阻一致性还是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新的吧,那还不是随便用用
我把2节不同容量,大小并联用在燃气热水器上(串了一个二极管降压),充 ...

我有个太阳能自己组装的,想把这些废旧电池组起来用上

楼主:
内阻容量注意什么

网友A:
电池容量测试仪

电池内阻测试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测试仪

电池内阻测试

大佬知不知道串并联各自注意那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