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皇冠XLS-802功放

楼主(2021-01-04):
皇冠XLS-802功放
说是拆其实是修,朋友的一台皇冠XLS-802功放炸机(不是山寨是原装机。10对MJ15024G MJ15025G功率管。重量16.56KG。)。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研究的机会。

拆开看到电源热敏电阻烧了,进一步测量大功率管烧了一大半,电阻、小功率管、二极管多处烧黑。
想尽办法找图纸,没有!想修难了。
只能按照残件买了,
东西买回来了一一换上,好了!复查一次又一次,通电立刻”叭”了。
到这里是修还是不修放弃?成本已经200多了。放弃,200多也没了,继续还得花费用。
不能让困难难住!决定继续!
砸开买过来的全新MJ15024G MJ15025G功率管与原机功率对比有了发现,
芯片小了,只有四分之一大小。想退换不行了,焊过。只能重新买。这一回要严格把关!
市场上的全新MJ15024G MJ15025G管子都是一个样,只有找二手进口拆机的管子下手,这一次学聪明了,联系卖家,付钱后砸开拍照给我看,卖家没想通问我怎么一定要砸出来看呢”,哈哈我付钱,让你砸你就砸吧。
看到是大芯片!确认批量购买。砸了一个,就要多买一个,卖家要求加价,理由是砸了的管子比较坏得多一点,可怜商家一点点赚钱的机会都不放过,一点小钱给吧。不提了。推动管MJE15032G MJE15033G也是选择二手进口拆机的管子,这种管子要多备几个,配对要十几个才能找到一对。
按照维修功放的方法,断开后级相关电路,先对前置电路维修。因为没有图纸,先是把找出来的坏件换掉,再降压通电,在一半电压时开机,中点电压有点偏移,过一会儿偏移加大,来不及关机,推动管MJE15032G MJE15033GBC556/BC546/BC422/BC423电阻、二极管、稳压管等又烧了。还好没有连后级,否则功率管也得报销!到现在已经花了20天时间。
  问题在哪里?是管子不好?还是有坏元件没有查到?还得找图纸,需要分析电路结构。朋友知道了也帮忙找图纸,内心比我还急,在网上花了几十块,找到了一份不一样的图纸。
看着有几分像,这图纸有BC556/BC422/BC423一阵高兴!按照板子对比失望了。对不上!
但是通过对这份图纸的研究也有点收获,以往修功放稳压管一般是用3V的,这里是2.7V。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中点电压偏移?再买2.7V稳压管。一点蛛丝马迹不能放过,要找出问题!又是几天等待元件到齐了,这回把推动管MJE15032G MJE15033GBC556 BC546 BC422 BC423进行认真配对发现几十个管子很难找到完全一致的对管,只好降低要求。换好后先在中点电压测试点上连接电压表,再试试通电.
  这回有了上次烧机的教训,用调压器在一半电压时开机,手放在开关上,慢慢上调电压,观察中点电压变化,刚开机时中点电压负压,几十秒开始上升到正压,即时停止上调电压,中点还在上升,没有停下来意思,立即关机找原因。把每个元件挑开一头,一一测量。必要时与另一声道对比,没找到不对的。难了难了真难了!真的修不起来了吗?还真的不信这个邪了。到现在已经花了30天时间。
  首先一定要想法子弄图纸!找遍网络上想关的XLS-820的内容就是没找到。晚上睡觉也想怎么才突破这个难题。难题难题真难题!想到自己画图?自己做图纸,没有学过做图纸,有点难为我了,哈哈哈。把朋友花了钱找来的图纸打印出来,再对照线路板上元件修改编号,把线路板翻来覆去,花了几天的时间还真的弄出来图纸了!!可喜可贺呀!到现在已经花了33天时间。
  有了图纸方便多了,研究图纸发现电阻R162 R163它们是上下对称的关系,看看色环都是24K,测量R16223.99kR16324.00K。也就是相差10欧。一般情况下这不是问题吧,所以没找到问题,也就鸡蛋里挑骨头。找一个10欧的电阻与R162串联起来,用150V电压开机,还真的好了!心中暗暗佩服设计师把电路搞得这么精确。先不忙把电压往上调,喝点茶放松一下。可是茶还没泡好,”叭”浓烟滚滚。换上去的元件一个不留。
  可惜了这批货。朋友知道了也很理解我的困难,当场表示不管花多少钱可以先付款!放心干!!好在这位朋友很大度。现在没有选择——继续买。这一次为了达到精确配对,以150的数量来购买。几天的等待包裹到了,选出4BF4233BF422它们的β值完全一至,都是120,一对BC546 BC556β值277也完全一至,一对MJE15032G MJE15033G它们的β值是80。还有两只2.7V稳压管、四个1N4148、两个470欧、两个100欧、两个56欧、一个30K、一个温度感应BC184L。换好后试机。
  还是用调压器在一半电压时开机,手放在开关上,观察中点电压变化,刚开机时中点电压一点负压,几十秒开始上升到正常电压,大概十几分钟后中点电压又开始上升,立即关机,上次就是高兴得太早,泡茶去了,才会浓烟滚滚。这么精确的配对,还是没有避开中点电压偏移的魔咒。
  说真的从未见过这么难的难题,说进口机难修,从未难住过我呢,这回例外?想用的图纸也做了出来,该换的换了,该量的量了,该比的比较了,该配对的严格配对。吃饭的时间也啃着图纸想办法,还有没有招数破了这样的魔咒?问题就摆在这儿,考我的时候到了,能考出来吗?大脑一一浏览着所有的法子,看着图纸又想出了一招!管用吗?来试试。
细细琢磨图纸上
1:C115C116 2:R132R133 3:D108D109
4:R128R129 5:ZD103ZD104
6:ZD108ZD109 7:D112D113 8:R162R163 9:R160R161 它们都是上下对称的关系。有了!把它们调换。看看换哪一对后故障发生变化。按照出故障的机率先从电容、稳压管、二极管下手。8对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要说的是第9R160R16130K电阻,坏的可能性最小的了,测量多次30K没有偏差!对比另一声道一模一样。为什么没换呢?我的维修理念是不坏的不换,能保持原装的元器件就保留。可是互换后奇迹出现了!防止烧机,立关机,换上两个新的30K电阻。哇噻!!一切正常!对比另一声道的中点电压更靠近零,试机30分钟,推动管MJE15032G MJE15033G温升,稍低与另一声道的推动管MJE15032G MJE15033G。完全合格!
恢复后级功率管线路,放上一首心爱的歌,心中美滋滋的。妹给了一句话的评论:“比做胆机花的功夫还多”哈哈!也应该带上妹去撮上一顿!上好所有螺丝,捆绑好线路,装上盖。通知朋友来取机!到现在花了40天时间.哈哦!40天从零到“大师”我没亏!再来一个这样几个小时的事。
  战斗结束,总结一下经验、成本。首先图纸很重要,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制定操作规划不能马虎。不要太迷信全新配件,二手原装拆机件不差。砸一个比较有必要。一共12次购物,花了556.93元。配对成本高了点,但是也留下不少可以用的元器件。下次这样的战役能省出一大半的开销,不知道哪一天。

网友:
这应该让那些抱怨维修价钱高的人看看,更应该让白岩松这个怂看看,有这样一丝不苟的黑社会吗?不知道今天这个国家怎么了,备受打击指责的都是生存在一线的技术人员,而那些混乱不堪的文艺界却么有一个人去横加指责。

网友A:
估计还没有彻底修复,没找到烧机的根本原因

网友:
技术人才啊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哥你还缺妹夫吗?

网友C:
用原机电源来修炸管机?土豪啊!  降压上电又有鸟用啊,水塘都已经那么大了,就算掐电又怎么来得及。都炸管了竟然还敢直接上大管!这活也只能中午干了

网友:
皇冠机中点漂移,,静态漂移,,,很多

网友D:
修这玩意开机你不串电灯泡?

网友E:
这玩意有什么好修的, 闲鱼收一台得了!    还能留一台坏机子玩!

你的,工时费算了吗?   其实你要是专业的维修人员,你亏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有什么好修的, 闲鱼收一台得了!    还能留一台坏机子玩!

你的,工时费算了吗?   其实你要是 ...

哈哈!玩的是开心,越难越有挑战性,胜利的喜悦更美妙!玩可以不算工时的,我觉得比旅游还享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这玩意开机你不串电灯泡?

我工作台上有隔离、调压、电流、电压保护设备。哈哈包括灯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机电源来修炸管机?土豪啊!  降压上电又有鸟用啊,水塘都已经那么大了,就算掐电又怎么来得及。都炸管 ...

当然,问题没有解决,任何形式的上电都有危险。挑战从失败开始,这样的胜利喜悦更美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哥你还缺妹夫吗?

呵呵!小九妹归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没有彻底修复,没找到烧机的根本原因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OK

网友:
贵在折腾,楼主nb

网友:
修音响就有这种乐趣,有时就算有线路图也找不出问题,有次帮朋友修路遥的前级,明明隔直流电容前是13mv,但电容后就是有100mv,弄了近月也没搞好,快放弃时拿个小刀刮了刮输出的铜箔,就降了2-30mv,就把输出端的所有地方,零件重新整一遍,终于看到0mv,但究竟哪来的100mv还真不知道!藕合?

网友:
以前晶体管质量差点β值 电压值 都要上测试仪看参数配对 现在同批次随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