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助RTS5760开卡,是否需要治具还是特殊转接卡?

楼主(2021-01-04):
通过JMS538转接卡,软件不识别;不能像2263XT的开卡。
通过主板PCIE直接连接,软件依然不识别;
请教高手们,是否需要治具还是特殊转接卡?

网友:
工厂开卡应该都是用转接卡开卡吧 效率高很多/用PCIE的话太麻烦/RTS5760这个盘很热的/性能也很差/还没有固件工具/直接拆颗粒吧

楼主:
有人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转接卡吗

网友:
楼主用的啥软件?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A:
pcie 直连都不行?我也遇到过,sm2260,安装驱动之后怎么都不识别,反正2263xt是真的简单,5760我记得好像583可以吧!

楼主(2021-02-10):
引用 网友A:
pcie 直连都不行?我也遇到过,sm2260,安装驱动之后怎么都不识别,反正2263xt是真的简单,5760我记得好像5 ...

583不行,系统识别,开卡软件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装驱动:
http://www.usbdev.ru/?wpfb_dl=9673

用什么转接卡?

网友B:
你這邊設定一下,試看看:
瑞昱這麼難搞呀~~~

楼主(2021-07-28):
继续求助
已知用JMS583转接卡或者主板直接插,电脑识别硬盘,但是开卡软件不识别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助
已知用JMS583转接卡或者主板直接插,电脑识别硬盘,但是开卡软件不识别硬盘
...

直接插主板打7楼那个PLX驱动

网友C:
直接插主板(有个pcie X1 的延长线会方便多)
打7楼那个PLX驱动,短接rom重新插拔。
进软件 选择RTS5760 扫描一下就有了

网友(2021-09-27):
你好坛友,成功了吗?
5760的工具能分享下吗?

网友:
据说是需要治具!

网友D(2021-11-05):
引用 网友B:
你這邊設定一下,試看看:
瑞昱這麼難搞呀~~~

你发的是什么图啊,看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是什么图啊,看不到啊

那是设定hub用的,若没用hub就不用设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设定hub用的,若没用hub就不用设定了。

能不能重新发一遍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主板(有个pcie X1 的延长线会方便多)
打7楼那个PLX驱动,短接rom重新插拔。
进软件 选择RTS5760 扫 ...

人麻了

网友:
这个软件确实玄学 有的时候一次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