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拆客们,这个航空插头能无损拆吗?想换了5芯电线。

楼主(2021-01-04):
936焊台的烙铁线,太硬邦邦了,想换硅胶线,但怎么摸索都拆不开,不得要领,
请问是一体成型不能拆的,还是能拆开的?

网友:
能拆但无意义,不如买个带插头的硅胶线,我的936原装线就是你这样的,我直接换了个手柄连线加插头,硅胶线天冷不硬用着安逸

网友:
这个位置撬开

网友A:
3楼正解,两边撬起来一点,拿金属部分拉出来

网友:
936没坏过,没拆过,分享了,谢谢。

网友B:
我来分享正确姿势。1.先把转环缺口对准下面的小金属弹片,需要用非常窄的起子 ------------眼镜小起子正好,然后按下去,把金属圆口拔出--可以轻推手柄线即可。

拔出后就可以看清结构了,小金属弹片起止退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分享正确姿势。1.先把转环缺口对准下面的小金属弹片,需要用非常窄的起子 ------------眼镜小起子正好 ...

谢谢,谢谢,谢谢,果然是拆家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两边撬起来一点,拿金属部分拉出来

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分享正确姿势。1.先把转环缺口对准下面的小金属弹片,需要用非常窄的起子 ------------眼镜小起子正好 ...

按你的方法整不开,只好破坏外壳塑料,终于拆了,这个插头也废了。

看结构,你的方法是错了,说反了。

你说那缺口,不是往下压金属片,而是应该往上撬才行,
金属止脱片你往下压就永远顶着黑色的塑胶,金属筒永远拉不出来。
往上撬开,才能脱离黑色塑料的止脱范围,顺利拉出金属筒。

无损拆这个,
第一应该要松脱最外面那个可以旋转的固定帽子,最下面边缘撬起一些就能脱离。
脱离了固定帽子,结构就清晰了,
可以想象到那个金属止脱片应该要撬起来,然后整个金属筒就轻松拔出。
金属筒出来后,整个结构就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整不开,只好破坏外壳塑料,终于拆了,这个插头也废了。

看结构,你的方法是错了,说反了。

我的回复仔细看3遍,不是拔旋转塑胶环,是拔金属桶,捏住手柄线清清往前推即可。
等等我作个视频。

视频传上了。936焊台5针插头的正确拆解方法

网友:
视频看了,讲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复仔细看3遍,不是拔旋转塑胶环,是拔金属桶,捏住手柄线清清往前推即可。
等等我作个视频。

看了视频,回头也模拟了一下,你对。我这个止脱片是太硬了,以至一字螺丝刀压不弯下去,顶着上壳拔不出金属筒。重新买新插头吧,新插头也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谢谢视频,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回头也模拟了一下,你对。我这个止脱片是太硬了,以至一字螺丝刀压不弯下去,顶着上壳拔不出金 ...

我的原装936插头结构咋和你们的都不一样。那个塑料片用指甲向上扣起来一点把线向前轻轻一推就出来了,原装的硅胶线。

网友:
一个就几块钱,弄不开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装936插头结构咋和你们的都不一样。那个塑料片用指甲向上扣起来一点把线向前轻轻一推就出来了,原 ...

2者结构有差异,可能原装不考虑后期拆装属一次性装配,比如一次性扎带是不考虑拆装的,但懂窍门可以拆装。我这么理解的,成本上原装的看上去应该要便宜。